C51仿真12864LCD,GUI任意位置汉字,反白,总线操作

楼主(2013-05-31):
Keil C51编译,89s52,用总线式连接LCD(不用地址锁存芯片),
使用了Proteus自带的PG12864F液晶(T6963C驱动)
带简易GUI,可在任意位置显示汉字字模及图标,可画线,画矩形,可反白(不依赖于LCD驱动,但要求可读显存内容)有图有真相。
同时也使用了RTX51-Tiny OS,但是因为初学,没有用到任务通信,只用了时间片轮转调度。

楼主:
图片怎么没了?重新补上

网友:
标记一下

我一直想找一个简易的GUI,多谢LZ。

网友:
靠,连接不存在。

LZ可或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UsingRTX51 TNY.zip

Sorry,网页不存在...欢迎来到 ourDEV.cn 我们的电子开发网(原ourAVR.com)
逛逛我们的其它站点
阿莫电子

楼主:
现在在外面,早上发现图没了,没看附件。明天才回家,再上传。

楼主:
附件来喽attach://116279.zip
觉得好的,别忘了顶贴呀!

网友:
感谢!

先研究一下再说。

网友:
运气真好,正好要用ST7565R驱动的一块12864,同样想做的任意点显示指定块大小的驱动。

看了你的代码,实在不错,想问你注释中的横屏是不是指屏内部结构 “横向的写操作最小单位是字节纵向最小单位是像素”而竖屏是不是指屏内部结构 “纵向的写操作最小单位是字节横向最小单位是像素”?

不知道理解是不是正确的。楼主有竖屏的相应代码吗。能否也奉献出来啊。懒得去折腾了。

楼主:
楼上的理解正确。但是即使同是横屏,也有低位在左还是在右的区别吧?
这几天感冒了,好几天没开电脑。我更懒得去折腾了。

网友A(2013-07-15):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理解正确。但是即使同是横屏,也有低位在左还是在右的区别吧?
这几天感冒了,好几天没开电脑。我更 ...

发现你的代码有bug,你设置一个宽为29高为2的图片试试。
        else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第一块数据

            dataB = stuff & (~(0xFF >> ra0));       //第一块的前半部分从屏中读出
            dataA = (*pFont >> ra0) | dataB;        //字模数据前半部分与上次的后半部分合并
            dataB = (*pFont++) << (8 - ra0);        //字模数据后半部分(这里假设了字模空白区填充0)

            T6963_WriteData(dataA, Increase);

            for(i = pos0 + 1; i < pos1; ++i)
            {
                //移动字模
                dataA = (*pFont >> ra0) | dataB;        //字模数据前半部分与上次的后半部分合并
                dataB = (*pFont++) << (8 - ra0);        //字模数据后半部分(这里假设了字模空白区填充0)

                T6963_WriteData(dataA, Increase);
            }

            if(ra1 != 0)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最后一块数据

                if(bytes <= 1 || ra0 == ra1)            //当宽度为整字节时, ra0 == ra1
                {
                    dataA = stuff & (0xFF >> ra1) | dataB;
                }
                else
                {
                    dataA = (*pFont >> ra0) | dataB;
                    dataB = stuff & (0xFF >> ra1);
                    dataA = dataB | dataA;
                }

                T6963_WriteData(dataA, Increase);
            }
        }
这部分有问题。
移植到我的(竖屏、低位在前)上有问题,刚刚直接在你的(横屏、高位在前)代码里改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你的代码有bug,你设置一个宽为29高为2的图片试试。
        {

最近家里事多,老婆要生孩子,家里要换暖气...
不知道有孩子之后还有没有业余时间写代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家里事多,老婆要生孩子,家里要换暖气...
不知道有孩子之后还有没有业余时间写代码了  ...

借此地一用,把几种情况画出来

楼主:
改成这样试试:
void ShowBMPOneStreamXOR(const BYTE *pFont, BYTE bytes, BYTE pos0, BYTE pos1, BYTE ra0, BYTE ra1)
{
    BYTE i;
    BYTE dataA, dataB, stuff;

    if(pos1 == pos0)                            //ÆðÖ¹µãÔÚͬһ¸ö¿éÄÚ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½ö´ËÒ»¿éÊý¾Ý
        dataA = (*pFont >> ra0) ^ stuff;        //×ÖÄ£Êý¾ÝÓëÔ­Êý¾ÝÔËËã
        T6963_WriteData(dataA, Increase);
    }
    else
    {
        if(ra0 == 0)
        {
            for(i = pos0; i < pos1; ++i)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T6963_WriteData(stuff ^ *pFont++, Increase);
            }

            if(ra1 != 0)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îºóÒ»¿éÊý¾Ý
                T6963_WriteData(stuff ^ *pFont, Increase);
            }
        }
        else
        {
            dataB = 0;
            for(i = 0; i < bytes; ++i)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dataA = *pFont >> ra0 | dataB;          //×ÖÄ£Êý¾ÝÇ°°ë²¿·ÖÓëÉϴεĺó°ë²¿·ÖºÏ²¢
               dataB = (*pFont++) << (8 - ra0);        //×ÖÄ£Êý¾Ýºó°ë²¿·Ö(ÕâÀï¼ÙÉèÁË×ÖÄ£¿Õ°×ÇøÌî³ä0)

               T6963_WriteData(stuff ^ dataA, Increase);
            }

            if(i <= pos1 - pos0 && ra1 != 0)            // the last RAM byte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îºóÒ»¿éÊý¾Ý

                dataA = dataB;

                T6963_WriteData(stuff ^ dataA, Increase);
            }
        }
    }
}

楼主:
经过简化后的函数:
void ShowBMPOneStreamXOR(const BYTE *pFont, BYTE bytes, BYTE pos0, BYTE pos1, BYTE ra0, BYTE ra1)
{
    BYTE i;
    BYTE dataA, dataB, stuff;

    if(ra0 == 0)
    {
        for(i = 0; i < bytes; ++i)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T6963_WriteData(stuff ^ pFont[i], Increase);
        }
    }
    else
    {
        dataB = 0;
        for(i = 0; i < bytes; ++i)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dataA = pFont[i] >> ra0 | dataB;
            dataB = pFont[i] << (8 - ra0);

            T6963_WriteData(stuff ^ dataA, Increase);
        }

        if(i <= pos1 - pos0 && ra1 != 0)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T6963_WriteData(stuff ^ dataB, Increase);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简化后的函数:

在楼主提供的仿真文件中测试了一下楼主的新代码,没发现异常。其他几个运算的函数好像都有类似的问题。
看楼主提供了两个函数,一个是化简的,没看懂是如何化简的?化简的思路是什么?有没有办法让这个底层支持竖屏,横屏,高位在前,低位在前这几个不同组合?
我的屏没法读,现在是开了一个1k的缓存和屏一一对应。

楼主:
思路就是把首字节处理代码合并到循环里。谢谢ls帮助测试。昨天下午对着那张图想了一下午才发现之前的思路有问题。

网友:
注意,t6963 驱动 的12864现在很少吧,,12864多用 ks0107/8 或者 串行 st7920,,而t6963常用于 240x320 、240x128

楼主:
是的原来的代码是240x128的用M16驱动的,后来发现proteus里面的的这个屏刚好一样的驱动,就转过来了,顺便试试51的总线驱动。
其他几个函数过几天看看改下。手里没有竖屏,不知proteus里有没有。等这个版本稳定了在说吧。

楼主:
再更新一个,帮忙测试一下,复盖方式填充字模:
void LCD_ShowStreamCVR(const BYTE *pFont, BYTE bytes, BYTE pos0, BYTE pos1, BYTE ra0, BYTE ra1)
{
    BYTE i;
    BYTE dataA, dataB, stuff;

    if(ra0 == 0)
    {
        if(ra1 != 0)
        {
            --bytes;
        }

        for(i = 0; i < bytes; ++i)
        {
            T6963_WriteData(pFont[i], Increase);
        }

        if(ra1 != 0)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 (0xFF >> ra1);
            T6963_WriteData(pFont[i] | stuff, Increase);
        }
    }
    else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dataB = stuff & (~(0xFF >> ra0));

        pos1 -= pos0;
        for(i = 0; i < pos1; ++i)
        {
            dataA = (pFont[i] >> ra0) | dataB;
            dataB = pFont[i] << (8 - ra0);
            T6963_WriteData(dataA, Increase);
        }

        if(ra1 != 0)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stuff &= 0xFF >> ra1;

            if(i < bytes)
            {
                dataA = (pFont[i] >> ra0) | dataB;
            }
            else
            {
                dataA = dataB;
            }
            T6963_WriteData(stuff | dataA, Increase);
        }
    }
}

楼主:
“或”填充
void ShowBMPOneStreamOR(const BYTE *pFont, BYTE bytes, BYTE pos0, BYTE pos1, BYTE ra0, BYTE ra1)
{
    BYTE i;
    BYTE dataA, dataB, stuff;

    if(ra0 == 0)
    {
        for(i = 0; i < bytes; ++i)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T6963_WriteData(stuff | pFont[i], Increase);
        }
    }
    else
    {
        dataB = 0;
        for(i = 0; i < bytes; ++i)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dataA = pFont[i] >> ra0 | dataB;
            dataB = pFont[i] << (8 - ra0);

            T6963_WriteData(stuff | dataA, Increase);
        }

        if(i <= pos1 - pos0 && ra1 != 0)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T6963_WriteData(stuff | dataB, Increase);
        }
    }
}

网友:
直接写入函数测试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与”填充
void ShowBMPOneStreamAND(const BYTE *pFont, BYTE bytes, BYTE pos0, BYTE pos1, BYTE ra0, BYTE ra1)
{
    BYTE i;
    BYTE dataA, dataB, stuff;

    if(ra0 == 0)
    {
        if(ra1 != 0)
        {
            --bytes;
        }

        for(i = 0; i < bytes; ++i)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T6963_WriteData(stuff & pFont[i], Increase);
        }

        if(ra1 != 0)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dataA = (0xFF >> ra1) | pFont[i];
            T6963_WriteData(stuff & dataA, Increase);
        }
    }
    else
    {
        dataB = ~(0xFF >> ra0);

        pos1 -= pos0;
        for(i = 0; i < pos1; ++i)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dataA = (pFont[i] >> ra0) | dataB;
            dataB = pFont[i] << (8 - ra0);
            T6963_WriteData(stuff & dataA, Increase);
        }

        if(ra1 != 0)
        {
            stuff = T6963_ReadData(No_move);
            dataB |= (0xFF >> ra1);

            if(i < bytes)
            {
                dataA = (pFont[i] >> ra0) | dataB;
            }
            else
            {
                dataA = dataB;
            }
            T6963_WriteData(stuff & dataA, Increase);
        }
    }
}

楼主:
15楼图片怎么没了?再补上

楼主:
看了傻孩子的贴子,我的代码有点像他留的作业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9136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楼主提供的仿真文件中测试了一下楼主的新代码,没发现异常。其他几个运算的函数好像都有类似的问题。

大侠要是能提供屏,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2013-11-29):
引用 楼主:
15楼图片怎么没了?再补上

项目做完了,回头来看你的这个图,还不是很懂这里的思路。只知道你的代码试用了大量的位操作,大大提高了执行效率。
望楼主讲解一下下面几个宏试用出思路
#define _SET_BIT(target, bit) ((target) |= (1 << (bit)))
#define _CLR_BIT(target, bit) ((target) &= ~(1 << (bit)))
#define _GET_BIT(target, bit) ((target) & (1 << (bit)))
#define _FLP_BIT(target, bit) ((target) ^= (1 << (bit)))

#define _BIT(bit) (1 << (bit))
#define BIT(bit)   _BIT(bit)
#define _SET_BITS(target, bits) ((target) |= (bits))
#define _CLR_BITS(target, bits) ((target) &= ~(bits))
#define _GET_BITS(target, bits) ((target) & (bits))
#define _FLP_BITS(target, bits) ((target) ^= (bits))

比如:
_FLP_BIT(tempD, 7 - (Px & 0x07));
PX&0X07是获取PX所在字节中的点的偏移量

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呢?

楼主:
楼上还没忘这个贴子,这个连个酷贴都不是。我现在都快失业了,人生不如意呀。
“Px & 0x07“ 是求 Px 除8后的余数,一种快速算法。
void LCD_Point(BYTE Px, BYTE Py, BYTE mode)
{
    BYTE tempD;

    if(Px >= _SCREEN_X_DOTS || Py >= _SCREEN_Y_DOTS)
    {
        return;
    }

    LCD_MoveCursorToChar(Px >> 3, Py);                                  //这个假设屏幕是一个字节显示水平8个点的,并且高位在最左边。先将光标移到点所在的字节

    if(mode == _GUI_MODE_CVR || mode == _GUI_MODE_OR)
    {
        T6963_CMD(_CMD_BIT_SET(7 - (Px & 0x07)));
    }
    else if(mode == _GUI_MODE_FLP)
    {
        tempD = T6963_ReadData(No_move);           //读出该位置中的显存数据
        _FLP_BIT(tempD, 7 - (Px & 0x07));                //将该数据中的相应位取反。
                                              //“Px & 0x07”是得到该点在这个字节中的位置,高位在右。比如在(9, 0)处画点,则在第一行第1字节的左数第2位取反,对应显存位下标为7(最低位为0)
                                              //可是显存中的数据是高位在左,所以这里用7减去这个余数实现转换。9 除以8余数为1,转换为显存位下标为位6.
        T6963_WriteData(tempD, No_move);            //将处理后的结果写回到显存中。
    }
}

关于那几个位操作的宏就没有必要说了。

网友(2014-04-22):
不错不错,这个好极了。

网友:
真是高效率的代码,好多没看懂!收藏了慢慢消化

楼主(2015-10-29):
再看这个贴子有些感慨。回贴时我还健康,可现在已是肺癌晚期了,在此对那些辛勤工作的朋友提个醒,当心身体,多运动,找朋友多聊聊天释放压力,定期体检,多买保险,远离污染。保重身体!

网友(2017-05-19):
找12864的gui看到这个,楼主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这个贴子有些感慨。回贴时我还健康,可现在已是肺癌晚期了,在此对那些辛勤工作的朋友提个醒,当心身体 ...

又两年过去了,楼主,安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这个贴子有些感慨。回贴时我还健康,可现在已是肺癌晚期了,在此对那些辛勤工作的朋友提个醒,当心身体 ...

lz看到你的帖子感慨多多,愿你安好!

网友(2018-09-25):
楼主辛苦,不知道恢复得怎样了。

网友:
用户组  高级会员
在线时间1174 小时注册时间2007-12-7 09:52最后访问2017-3-23 17:08上次活动时间2017-3-23 15:44上次发表时间2017-1-17 16:27所在时区使用系统默认
楼主很长时间没来了

网友:
不错,可以用这个GUI把自己的工程重新构造一翻~

网友(2019-04-19):
谢谢,可能会用1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