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只按空调遥控开关键,每次接收到的红外数据都不同

楼主(2013-05-31):
每次只按空调遥控开关键,每次接收到的红外数据都不同,知道空调红外遥控比较麻烦

按了5次开关键,其他所有按键未曾按过,每次解出来的数据都不一样    总不会是滚动码吧??!!!!

以下是红外解出的数据:

FF E6 00 00 E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12 82 0F B1 03 70 04 CD 03 6C 00 C1 03 5C 04 DD 03 68 04 DD 03 88 00 A5 03 60 00 C9 03 7C 04 C5 03 58 00 D1 03 68 00 A5 03 84 04 DD 03 50 00 C1 03 68 00 C5 03 54 04 F1 03 4C 05 11 03 48 00 C1 03 18 05 49 03 30 00 E1 03 10 05 59 02 F0 05 61 02 7C 05 E9 02 6C 05 ED 02 64 01 B1 02 60 05 F9 02 5C 05 E5 02 5C 06 01 02 50 01 D1 02 3C 01 F1 02 34 01 DD 02 30 01 FD 02 28 06 19 02 20 02 0D 02 1C 01 F5 02 1C 06 41 3A

FF E6 00 00 E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12 56 0F D5 03 80 04 C5 03 74 00 B5 03 28 05 19 03 68 04 D9 03 90 00 95 03 34 00 F9 03 28 05 21 03 78 00 AD 03 54 00 C1 03 5C 05 01 03 74 00 95 03 34 01 05 03 24 05 19 03 58 05 05 03 44 00 C9 03 14 05 49 03 10 05 31 03 10 01 29 02 FC 05 45 02 E0 05 8D 02 7C 05 E5 02 68 05 D9 02 60 05 F9 02 60 05 E1 02 5C 01 E1 02 44 05 FD 02 44 01 E9 02 3C 01 D9 02 34 01 F9 02 28 01 E9 02 20 02 0D 02 18 01 F9 02 18 02 15 3A
FF E6 00 00 E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12 52 0F DD 03 54 04 E9 03 50 00 E1 03 44 04 F5 03 5C 05 05 03 54 00 B9 03 58 00 D9 03 40 04 F5 03 4C 00 E5 03 5C 00 A1 03 48 05 21 03 34 00 E9 03 24 01 09 03 14 05 2D 03 10 05 49 03 10 01 05 03 10 05 49 03 18 01 01 03 00 05 5D 02 F4 05 51 02 8C 05 DD 02 70 05 ED 02 68 01 B1 02 54 06 05 02 58 05 E5 02 5C 06 01 02 58 01 BD 02 3C 01 F9 02 24 01 F9 02 08 02 25 01 FC 06 2D 02 30 02 11 02 04 02 11 01 F4 06 5D 3A

FF E6 00 00 E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12 76 0F BD 03 54 04 E9 03 60 00 C5 03 54 04 F9 03 58 04 FD 03 5C 00 B1 03 4C 00 E1 03 58 04 ED 03 44 00 D1 03 58 00 D1 03 30 05 31 03 24 00 E9 03 24 01 09 03 18 05 25 03 14 05 49 03 0C 01 09 03 0C 05 4D 03 10 05 31 03 14 01 25 02 FC 05 45 02 DC 05 91 02 78 05 E9 02 68 05 D5 02 68 05 F5 02 5C 05 E5 02 58 01 D5 02 50 05 F1 02 50 01 E5 02 3C 01 D9 02 30 02 05 02 1C 01 F5 02 14 02 19 02 0C 02 05 02 0C 02 21 3A

FF E6 00 00 E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12 2A 10 09 03 48 04 F9 03 48 00 E1 03 34 04 F5 03 44 05 15 03 44 00 E1 03 2C 01 09 03 14 05 2D 03 10 01 1D 03 0C 01 11 02 FC 05 4D 03 08 01 19 02 CC 01 65 02 8C 05 B5 02 84 05 DD 02 7C 01 A5 02 60 05 F5 02 6C 01 AD 02 54 06 01 02 60 05 E1 02 60 05 F9 02 68 05 F1 02 64 01 B5 02 48 06 0D 02 58 05 E9 02 58 06 01 02 58 01 C1 02 34 02 05 02 10 02 09 02 00 02 2D 01 FC 06 2D 02 38 01 FD 02 14 02 0D 01 FC 06 49 3A

FF E6 00 00 E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12 7A 0F BD 03 3C 05 09 03 38 00 F1 03 38 04 E9 03 68 05 09 03 54 00 B9 03 48 00 ED 03 44 04 FD 03 44 00 E1 03 4C 00 C9 03 2C 05 35 03 24 00 ED 03 1C 01 0D 03 14 05 31 03 10 05 49 03 0C 01 09 03 0C 05 4D 03 14 05 2D 03 0C 01 29 02 F4 05 55 02 90 05 DD 02 78 05 E1 02 68 05 D9 02 68 05 F5 02 60 05 E1 02 5C 01 D1 02 54 05 F1 02 4C 01 E9 02 40 01 D5 02 30 01 FD 02 2C 01 E9 02 20 02 0D 02 18 01 FD 02 10 02 19 3A

空调是美的的      熟悉的朋友赐教一二

网友:
你想说的是什么,你的这串数据代表什么意思,你的数据怎么得出来的,美的空调的遥控器数据开机和关机不同,仅此区别

网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rw=P1^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4;
uchar irtime,startflag,bitnum,irprosok,irreceok;
uchar irdata[33];  //引导码1位,8+8+8+8
uchar ircode[4];
uchar disp[8];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_time0()
{
        TMOD=0x02;
        TH0=0x00;
        TL0=0x00;
        ET0=1;
        EA=1;
        TR0=1;
}
void init_INT0()
{
        IT0=1;
        EX0=1;
        EA=1;
}
void irwork()
{
        disp[0]=ircode[0]/16;
        disp[1]=ircode[0]%16;
        disp[2]=ircode[1]/16;
        disp[3]=ircode[1]%16;
        disp[4]=ircode[2]/16;
        disp[5]=ircode[2]%16;
        disp[6]=ircode[3]/16;
        disp[7]=ircode[3]%16;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写指令.
        P0=com;
        delay(5);
        lcden=1;  //高脉冲,写东西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写数据.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P0=0x00; //
        dula=0;         //         关数码管
        wela=0;         //

        rw=0;  //R/W读写选择端,低电平写,高电平读
        lcden=0;
        write_com(0x38);//显示
        write_com(0x0e);//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整屏显示不移动.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初始化数据,0x80表示指向第一个
//        write_com(0x80+0x10);  // 初始化数据,从0x10位写起.
}
void display_LCD()
{
        uchar i;
        write_com(0x80);
        for(i=0;i<8;i++)//////////
        {
                if(disp[i]<10)
                        write_data(48+disp[i]);
                else
                        write_data(55+disp[i]);
        }
//        irkeyscan();
/*        switch(ircode[2])
        {
                case 0x16:write_data(48);break;
                case 0x0c:write_data(49);break;
                case 0x18:write_data(50);break;
                case 0x5e:write_data(51);break;
                case 0x08:write_data(52);break;
                case 0x1c:write_data(53);break;
                case 0x5a:write_data(54);break;
                case 0x42:write_data(55);break;
                case 0x52:write_data(56);break;
                case 0x4a:write_data(57);break;

        }                  */
/*        if(ircode[2]==0x16)
                write_data(48);
        if(ircode[2]==0x0c)
                write_data(49);
        if(ircode[2]==0x18)
                write_data(50);                 */
}
void irpros()
{
        uchar k,i,j,value;
        k=1;  //第一个不用提取(引导码)
        for(j=0;j<4;j++)  //四个数据
        {
                for(i=0;i<8;i++)
                {
                        value=value>>1;
                        if(irdata[k]>6)
                        {
                                value=value|0x80;
                        }
                        k++;
                }
                ircode[j]=value;
        }
        irprosok=1;
}

void main()
{
           init_time0();
        init_INT0();
        init_LCD();
        while(1)
        {

                if(irreceok)
                {
                        irpros();
                        irreceok=0;
                }
                if(irprosok)
                {
                        irwork();
                        irprosok=0;
                        display_LCD();
                        if(disp[7]==0x0F)
                        {
                         LED2=0;
                         delay(5000);
                         LED2=1;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rtime++;  //红外时间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检测引导码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receok=1;//标志红外接收完成
                }
        }
        else
        {
                startflag=1;
                irtime=0;
        }
}

试试这代码可以不吧,不要用串口连接电脑,我是用液晶屏的。

网友:
1602 液晶屛

楼主:
摘自网上的那段红外学习代码有问题

用以前的解码程序 发现 不停的按开关键  只会出现两种数据:
unkown key or err
     98 E7 FD 02
unkown key or err
     03 FC DE 21
unkown key or err
     98 E7 FD 02
unkown key or err
     03 FC DE 21
unkown key or err
     98 E7 FD 02

网友:
程序代码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做了加扰处理。。包头和包尾不变,提高你山寨的难度  。。只是个人推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做了加扰处理。。包头和包尾不变,提高你山寨的难度  。。只是个人推测,哈哈~ ...

测试的网上下的那个程序有问题

仅按开关键的情况下只输出两种不同的数据  仅两种

请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690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