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错误

楼主(2013-05-31):
9600的Kbps,总发8字节,需要在每字节的发完后加1mS的延时数据才对,如不加数据就错。

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必须在停止位发送完成之后再切换到接收状态才能保证最后一个字节发送成功

楼主:
是的呀,
我是总的接收8个字节,接收完后再,再把这8字发出去,
是在没发送完一字后再延时1ms,再发的第二字节。
如不加延时就不对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延时是等UART发送保持寄存器将里面的字节发送到总线上,9600波特率发送一个字节大约就是1ms,你也可以不用延时,检查发送保持寄存器是否为空,为空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