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关于RC网络滤波器滤波原理

楼主(2013-06-01):
模拟电子技术在三极管那章讲述了简易RC滤波器的原理。
例如低通滤波,通频为f<1/(2ΠRC)。
个人有点疑问,比如低通滤波器的频带为0~10MHz,假如有2个幅值相同频率不同的正弦波同时经过此低通滤波器,一个为1MHz,另一个为100MHz。
如先不考虑100MHz正弦波。
仅有1MHz输入时,输出波形与输入相差无几,但也通过100MHz正弦波,由于频率太快,即1MHz的波形在低通滤波器通过1个周期,100MHz通过100个周期,
在1MHz的1个周期期间,任何时刻100MHz的波都会将滤波器的输出电压拉到0V。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输入有一波形频率微大于最高通频,滤波器输出电压为0V,就不是不能进行低通滤波了吗?
还是我上述的理解有误,错在何处?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独立事件, 线性叠加. 没有所谓的拉到0这个说法...

输出是一系列输入经过电路的传输特性后在输出端的叠加. 这是线性电路分析的前提.

回到电路 ,输入高频信号后, 本质根本不是拉到0V,而是被RC滤波电路给滤波平均了. 比如说开关电源的滤波电路, 纹波被平均成直流, 也不会因为纹波输出"被拉到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事件, 线性叠加. 没有所谓的拉到0这个说法...

输出是一系列输入经过电路的传输特性后在输出端的叠加.  ...

谢谢!我把输入看作2个波形并行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