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keil为什么在设置参数时,总是无效?

楼主(2013-06-01):
最新的keil为什么在设置参数时,总是无效?

楼主:
watch里设置value无效,在memory里才能够将数值设置进去,这一系列新版本的keil都有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

楼主:
难道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4.5以下的貌似都没问题啊

楼主:
我再顶           我再顶

网友:
不知道,没有遇到过,实再不行就用低一点的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