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LDO LM1117 3.3V的最小输入电压是多少? 5V输入居然...

楼主(2013-06-01):
淘宝上买的LM1117 3.3, 输入5V想提供3.3给nRF2401, 结果发现5.03V输入的情况下,空载输出才2.95V,难道我买的LDO是假货?
还是我使用的方式不对? (LDO输出未接退偶电容,这个不影响空载电压吧?)

网友:
你这肯定是假货了,要不然就是你的表有问题。1117-3.3压差没那么大,虽然也不小了 ,但5V输入3V3输出是不会小的。

网友:
表示5V输入3.3V输出没压力

网友:
要么假货 要么表垃圾或者没电了

网友:
见过很多1117-33,却都不能称之为LDO,但是输入5V输出3.3V没问题。

网友:
5V in , 3.3V out  1117绝对没问题

网友:
一般的最少板上的1117不都是5V输入,3.3发输出的。实测了有3.38左右

网友A:
输出电容肯定要的

网友:
短路了吧,芯片是不是嗷嗷烫?

网友:
要接输出电容

网友:
1117上热吗?如果热就是输出那边有短路的地方  反正1117也不贵   不行就换个试试

网友: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输出不接电容的

网友:
要么是假片子
要么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肯定要的

问一下 一般接多大的电容.10uF还是104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 一般接多大的电容.10uF还是104啊.

10uF + 104.
空载肯定可以, 负载看情况。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用HT7133,静态电流超小,2uA,输入电压范围也比1117宽,做低功耗产品的神器

网友:
电容是LDO电路中的一部分,没有电容,就等于缺胳膊少腿。

不是退耦那么简单。

网友:
刚用了1117-3.3的,5V输入的,没有问题

网友:
LDO要靠输出电容做反馈环路调整的, 必须有. 加个10uF试试. 而且有的LDO对输出电容还有ESR要求的,要看清楚pdf

网友:
电容必须要,不管影不影响输出电压。前两天就遇到通讯失败问题,就是输出不接电容导致的。

网友(2013-07-08):
山寨的IC可能性大,我遇到过好多次了,看起来没啥问题,就是输出不对

包括在华强北买的ST L7912,输出总是不对,但是用老机器上的拆下来一换就好,后来买的KA7912但是输出精度差很多,老机器上的LM7912就非常准,

网友:
输出电容一定要接,一般是电容问题,不过也不排除山里货

网友:
一般芯片不会出问题,要么你测量的时候出问题了,比如从很远的地线和输出线测量,很可能导致有压降,当然不排除你电路那里有问题,也许存在负载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用HT7133,静态电流超小,2uA,输入电压范围也比1117宽,做低功耗产品的神器 ...

这个可以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