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信号传输速度和差分对的 等长设置问题?

楼主(2013-06-01):
PCB上 差分对的等长设置 应该 是 考虑到电信号的传输速度从开始点 到结束点 应该一致采设置的吧,但我想 PCB板一般都不是很大,电信号在电路板上的传输速度应该是电磁场的传输速度吧?
电磁场的传输速度是光速 30万公里/s,难道在小小的PCB上 ,差分对的 一点线长的差异,在电磁场的 高速度下,还能对 信号传输 产生影响吗?

楼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1abe4f0100tybb.html
PCB上是一半的光速,仍然有影响

网友A:
lz想说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想说明什么?

呵呵,就是感觉 光速很快,为何电信号(一半光速传播)在那么小的 电路板上 的 传输时间延迟 还能体现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感觉 光速很快,为何电信号(一半光速传播)在那么小的 电路板上 的 传输时间延迟 还能体现出 ...

因为电子移动的速度和光速不同。。。

ps。。。为什么男的也喜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子移动的速度和光速不同。。。

ps。。。为什么男的也喜欢呵呵。。。 ...

但是 电信号的传送速度 是光速,就像拿个密封的 管子送水,管子入口处有 水压了 ,然后出口,马上就有水压了,而不是等到入口处的 水分子 运动到出口,出口才有水压啊,
此处的 水分子 等价于电子,
         水压    等价于 电磁场,
电磁场的速度是  光速啊!
所以 电信号的传递速度 应该类似于水压的传递速度,电磁场是光速啊 ,
所以PCB上 电信号的传递速度 应该是 以光速 为数量级的?!?!
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 电信号的传送速度 是光速,就像拿个密封的 管子送水,管子入口处有 水压了 ,然后出口,马上就有水 ...

电流需要导电体作为介质,在电场驱动下才会有的。
电磁波是在电场和磁场的作用下产生的。
理论上二者都是和光属于同一“物质”。
理论上应该相同。

实际上所谓光速也是在标准“真空”环境下的速度。
更何况电磁波
更何况介质更明显的电流

网友B:
PCB信号传输一般是.15.24厘米/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需要导电体作为介质,在电场驱动下才会有的。
电磁波是在电场和磁场的作用下产生的。
理论上二者都是 ...

人  感觉不到  光的 传播速度,
但 电子 器件 还是能感觉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信号传输一般是.15.24厘米/ns.

光速为 30万公里/s = 30cm/s  ?
再加上 电压 电流的 建立时间,造成了 PCB上 信号传送速度为15.24cm/s
原来 觉的光速很快的,呵呵,
总感觉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 忽略其传送时间,
但时间变的很短以后,还真是 感觉出光速   传输 需要些时间了

网友:
楼主是问题大王;我来解答一下,光是一种电磁波,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平时所说的每秒30公里是指光(电磁波)在自由介质中的传播速度;注意这里自由介质的概念,显然空气和电路板都不是自由介质;在FR4(介电常数约3.8~4.2)中认为电信号的传播速度为6inch/ns,也就是166ps/inch;注意这儿说的是电信号传播速度其实是电场的传播速度,而非电流的流动速度或电子的运动速度,电子流动的速度很慢的,堪比蜗牛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