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的输出端接入到输入端,怎样处理?

楼主(2013-06-01):
移动电源的输出端给手机充电,输入端给移动电源充电。如果把移动电源自己的输出端通过USB线接入到自己的输入端。移动电源怎样辨别这种现象,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其实没必要进行识别啊。

当然,市场上一些移动电源有输入时候根本不输出。

网友:
自己给自己充电,哈哈
针对移动电压本身而言:
1,带单片机的话就得识别是否有输入,有输入时就切换输出至输入并关闭boost电路。
2,无单片机的,输入端一个二极管至输出端,并用一个三极管拉低boost电路之IC的使能端(CE端低电平Controller停止工作);

楼主:
是的。只要有输入就禁止输出。谢谢

网友:
如果這樣的話, 不就會起振??
有輸出時, 在輸入端有輸入就關掉輸出, 這時候就沒有輸入, 又打開輸出, 不斷循環.......

网友:
为什么输入输出不做成同一个接口呢。检测外部的输入的电压。如果电压高,就输入充电,如果电压低就输出电压

网友:
变成暖手盒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