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PWM波控制步进电机?占空比不是不起作用吗?

楼主(2013-06-01):
可以使用延时函数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但是不精准。但是步进电机的转速只与频率有关,和占空比无关啊?求解释

网友:
先学习下步进电机原理和驱动再问!

网友A:
据我所知,步进电机整步驱动与频率有关,如果细分启动,MCU芯片有DAC输出连接驱动芯片参考脚,驱动芯片自己有PWM发生器,产生对应电流,这个PWM频率与步进电机驱动频率无关,占空与来自DAC的值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步进电机整步驱动与频率有关,如果细分启动,MCU芯片有DAC输出连接驱动芯片参考脚,驱动芯片自己 ...

我有同学说是和频率有关,没有什么DAC,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用PWM单片机可以干别的活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是用单片机来做控制,还是做步进驱动器。 这样别人才会提供你需要的答案

楼主要问的,应该是用在控制上。软件延时、定时器产生脉冲,在需要低频率时,主循环任务量少时,问题不大。任务量大、频率较高时就会,输出的频率误差就会大。另外,也会影响到输出脉冲的上空比。 脉冲的占空比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高频的情况下。对驱动器而言,脉冲的有效电平需要维持一定的时间才行。如果脉冲的占空比过小或过大。就可能导致无效的脉冲

上面说到的DAC,是以为楼主问的是驱动器上的应用

网友(2013-07-15):
一般使用情况下,转速只和频率有关系,和占空比关系不是太大

网友B:
菜鸟也不懂,同求解答.
占空比怎么实现对速度控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菜鸟也不懂,同求解答.
占空比怎么实现对速度控制呢?

简单的来说 单片机输出有2种电平,我们先在此统一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0V。
当我们用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的时候,不用PWM,就只能给电机5V或者0V的电平,这样,电机就只能在5V时最大速度转动,和在0V时候停止转动。
如果我们想让电机以其他速度(停止到最大速度之间的速度)运行时,就需要给电机(0~5V)中的一个电压值才能办到。
而单片机只能输出0V或者5V电平。要实现给电机一个中间的电压值(0~5V间)。就需要用PWM去实现。
PWM就可以利用他的占空比去得到所需要的中间电压值(0~5V,此处电压值是为平均值),占空比就是一个周期内高电平的所占的比例。假设一个周期为4S(T),高电平的在这周期内的时间是1S(T高),那么占空比就是:占空比=T(高)/T*100%,此时就是1S/4S*100%=25%。那么,当此时的平均电压就是V(平均)=V*占空比,就是5V*25%=1.25V,.这时,就相当于给电机输出一个1.25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来说 单片机输出有2种电平,我们先在此统一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0V。
当我们用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 ...

你的解释通俗易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来说 单片机输出有2种电平,我们先在此统一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0V。
当我们用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 ...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可能我知识太浅薄了点,还是不能够完全理解.
占空比是一个周期的高低电平的比值能够理解,但是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似乎是和频率有关的,我不理解的是不改变频率仅仅改变占空比就能改变步进电机的速度这种方式没明白过来.因为以前搜索中也看到有人说改变占空比方式来改变步进电机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可能我知识太浅薄了点,还是不能够完全理解.
占空比是一个周期的高低电平的比值能够理解 ...

不好意思 没注意是步进电机  我的想法和你差不多 我觉得控制步进电机是基于频率的

网友:
端口发出一个脉冲步进电机转过一定角度,因此其转速只与频率有关。我估计你用延时函数然后对端口取反来发出矩形波,这样你在修改延时的时候,频率变了,有可能占空比也变了。

用PWM来驱动的话,是在你写好定时函数之后,时间到就自动进入中断发出脉冲。这样你的程序在没有进入中断的时候可以干别的事情。

网友D:
步进电机只与那个单片机提供的高低电频的速度有关,不管你每次提供的高低电平占有的比例。。。

网友:
不错的讨论啊,学习了

网友:
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E:
PWM一般都是控制直流电机的,跟步进电机有毛关系,你找张步进电机的原理图看看其内部结构,就会有感觉了

网友F:
pwm不就是有频率的信号么

网友G:
没说到点子上,占空比和你的功率有关!

网友:
这么说吧,一个步进电机有60个磁极,那么没有PWM时每次最小转动是6度,如果我要转动1度呢?

楼主(2013-08-23):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还是rifjft老兄说得对,看你是控制驱动器还是直接控制电机

对,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说好,就是单片机直接控制,现在已经调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说到点子上,占空比和你的功率有关!

对,步进电机的话,是频率控制转速,而直流电机则是占空比控制功率与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pwm不就是有频率的信号么

我之前的意思是如何通过占空比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现在知道是调频率改转速,pwm本身有频率,现在就是通过改pwm的频率达到改转速的目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一般都是控制直流电机的,跟步进电机有毛关系,你找张步进电机的原理图看看其内部结构,就会有感觉了 ...

调占空比改变的是直流电机的功率和速度,调频率改的是步进电机的塑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只与那个单片机提供的高低电频的速度有关,不管你每次提供的高低电平占有的比例。。。 ...

是的,谢谢

网友(2014-05-01):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我想你说的PWM来控制步进电机,是指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具体你可以找找有关步进电机的PWM细分方法。网上资料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