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移植到51平台,实现DHCP功能没有成功,盼高手指教

楼主(2013-06-01):
如题,我移植uIP1.0到51平台,想实现DHCP功能,但没有成功.用serva32监控的数据如下图,请高手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A:
没试过 帮顶.
随便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芯片28j60吗?

网友:
没移植过uip,用51做网络就跑过UDP协议,然后加一个ping功能测试网卡,帮你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 帮顶.
随便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芯片28j60吗?

我用的是 ENC28J60+ 51 MCU

楼主:
好像是有Discover 请求,单片机收不到offer ,但监控到pc是返回了offer ,我移植的是uIP1.0

楼主:
在uip1.0上终于实现 DHCP 功能。就差一条语句,官方的资料真妈的坑人呀。

网友(2013-07-06):
差哪条语句?

网友(2013-08-31):
楼主能把代码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uip1.0上终于实现 DHCP 功能。就差一条语句,官方的资料真妈的坑人呀。

差那条?

网友(2013-11-02):
我也是enc28j60+nios II,楼主能够给我提供帮助吗?

网友(2014-07-05):
请问楼主大神,我用的是安富莱的开发板,下载他的例程(uip-1.0)为什么没有现象,总是说目标板无应答,我换了3根网线都不行,求教了!

网友(2014-09-15):
引用 楼主:
在uip1.0上终于实现 DHCP 功能。就差一条语句,官方的资料真妈的坑人呀。

只说差语句,不共享出来,你也坑,,

网友B:
先把DHCP协议搞清楚再移值代码。
1. 客户端广播:有哪个服务端可以给我分配IP地址?
2. 某一个服务端反馈:我可以分配。
3. 客户端向服务端说:我把我的MAC地址都发给你了,请你帮我分配一个吧
4. 子网里可能有很多个服务端,都通过客户端的信息生成了新的IP地址,单播返回给客户端
5. 客户端选了一个最好的。并且广播说:我即将要用这个新的IP地址了,有没有跟我冲突的?没人理我
6. 客户端单播给服务端:你分配给我的IP地址很好,就用它了。
分配完成,结束。
基本上就这样子了。
从你的信息看,好像就没按照这个流程来。

网友(2014-11-14):
楼主能共享出来吗,我也要用到

网友(2014-12-22):
引用 网友B:
先把DHCP协议搞清楚再移值代码。
1. 客户端广播:有哪个服务端可以给我分配IP地址?
2. 某一个服务端反馈: ...

  原理很重要

网友C:
弱弱问一下:什么是DHCP功能,这功能有什么作用与优势?小弟~~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下:什么是DHCP功能,这功能有什么作用与优势?小弟~~小白~

IP地址自动分配服务。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地址自动分配服务。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哦~~清楚明白~~谢谢~~

网友:
uip本身就有DHCP的例子的

网友:
目测已经被封号了,这样的人趁早封号,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人,

网友:
   什么现象,楼主人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uip1.0上终于实现 DHCP 功能。就差一条语句,官方的资料真妈的坑人呀。

楼主,我也遇到了跟你相同的问题 ,能够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2015-05-25):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遇到了跟你相同的问题 ,能够分享一下经验吗?

好像是有个标志变量没有清零,需要自己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