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ERASIC_VGA做的UCGUI有問題

楼主(2013-06-01):
在網上下了一个DE1_NIOS 用TERASIC_VGA 的程序 , 打算移植UCGUI , 編譯到 , HS 和 VS 有訊號 , 出 GUI_BLUE  可是 紅色 , 藍色 和綠色有奇怪 訊號 , 各位可否代我看看有何不对!!
用的是QUARTUS 12.1  和 ECLIPSE .....
文件太大 , 只好逐个列出
module DE1_NIOS(

                CLOCK_50,                                                //        50 MHz

                DRAM_DQ,                                                //        SDRAM Data bus 16 Bits
                DRAM_ADDR,                                                //        SDRAM Address bus 12 Bits
                DRAM_LDQM,                                                //        SDRAM Low-byte Data Mask
                DRAM_UDQM,                                                //        SDRAM High-byte Data Mask
                DRAM_WE,                                                //        SDRAM Write Enable
                DRAM_CAS,                                                //        SDRAM Column Address Strobe
                DRAM_RAS,                                                //        SDRAM Row Address Strobe
                DRAM_CS,                                                //        SDRAM Chip Select
                DRAM_BA_0,                                                //        SDRAM Bank Address 0
                DRAM_BA_1,                                                //        SDRAM Bank Address 0
                DRAM_CLK,                                                //        SDRAM Clock
                DRAM_CKE,                                                //        SDRAM Clock Enable

                SRAM_DQ,                                                //        SRAM Data bus 16 Bits
                SRAM_ADDR,                                                //        SRAM Address bus 18 Bits
                SRAM_UB,                                                //        SRAM High-byte Data Mask
                SRAM_LB,                                                //        SRAM Low-byte Data Mask
                SRAM_WE,                                                //        SRAM Write Enable
                SRAM_CE,                                                //        SRAM Chip Enable
                SRAM_OE,                                                //        SRAM Output Enable

                VGA_HS,                                                        //        VGA H_SYNC
                VGA_VS,                                                        //        VGA V_SYNC
                VGA_R,                                                   //        VGA Red[3:0]
                VGA_G,                                                         //        VGA Green[3:0]
                VGA_B,                                                  //        VGA Blue[3:0]

);

input                        CLOCK_50;                                //        50 MHz

///////////////////////                SDRAM Interface        ////////////////////////
inout        [15:0]        DRAM_DQ;                                //        SDRAM Data bus 16 Bits
output        [11:0]        DRAM_ADDR;                                //        SDRAM Address bus 12 Bits
output                        DRAM_LDQM;                                //        SDRAM Low-byte Data Mask
output                        DRAM_UDQM;                                //        SDRAM High-byte Data Mask
output                        DRAM_WE;                                //        SDRAM Write Enable
output                        DRAM_CAS;                                //        SDRAM Column Address Strobe
output                        DRAM_RAS;                                //        SDRAM Row Address Strobe
output                        DRAM_CS;                                //        SDRAM Chip Select
output                        DRAM_BA_0;                                //        SDRAM Bank Address 0
output                        DRAM_BA_1;                                //        SDRAM Bank Address 0
output                        DRAM_CLK;                                //        SDRAM Clock
output                        DRAM_CKE;                                //        SDRAM Clock Enable

////////////////////////        SRAM Interface        ////////////////////////
inout        [15:0]        SRAM_DQ;                                //        SRAM Data bus 16 Bits
output        [17:0]        SRAM_ADDR;                                //        SRAM Address bus 18 Bits
output                        SRAM_UB;                                //        SRAM High-byte Data Mask
output                        SRAM_LB;                                //        SRAM Low-byte Data Mask
output                        SRAM_WE;                                //        SRAM Write Enable
output                        SRAM_CE;                                //        SRAM Chip Enable
output                        SRAM_OE;                                //        SRAM Output Enable

////////////////////////        VGA                        ////////////////////////////
output                        VGA_HS;                                        //        VGA H_SYNC
output                        VGA_VS;                                        //        VGA V_SYNC
output        [3:0]        VGA_R;                                   //        VGA Red[3:0]
output        [3:0]        VGA_G;                                         //        VGA Green[3:0]
output        [3:0]        VGA_B;                                   //        VGA Blue[3:0]

wire system_reset_n;
assign system_reset_n = 1'b1;

//sys_pll sys_pll_inst(
//        .areset(1'b0),
//        .inclk0(CLOCK_24),
//        .c0(),
//        .locked()
//        );

DE1_SOPC DE1_SOPC_Inst(
                  // 1) global signals:
                   .clk_50(CLOCK_50),
                   .pll_pclk(),

                   .pll_sdram(DRAM_CLK),
                   .reset_n(system_reset_n),

                  // the_sdram
                   .zs_addr_from_the_sdram(DRAM_ADDR),
                   .zs_ba_from_the_sdram({DRAM_BA_1,DRAM_BA_0}),
                   .zs_cas_n_from_the_sdram(DRAM_CAS),
                   .zs_cke_from_the_sdram(DRAM_CKE),
                   .zs_cs_n_from_the_sdram(DRAM_CS),
                   .zs_dq_to_and_from_the_sdram(DRAM_DQ),
                   .zs_dqm_from_the_sdram({DRAM_UDQM, DRAM_LDQM}),
                   .zs_ras_n_from_the_sdram(DRAM_RAS),
                   .zs_we_n_from_the_sdram(DRAM_WE),

                  // the_sram
                   .SRAM_ADDR_from_the_sram(SRAM_ADDR),
                   .SRAM_CE_N_from_the_sram(SRAM_C),
                   .SRAM_DQ_to_and_from_the_sram(SRAM_DQ),
                   .SRAM_LB_N_from_the_sram(SRAM_LB),
                   .SRAM_OE_N_from_the_sram(SRAM_OE),
                   .SRAM_UB_N_from_the_sram(SRAM_UB),
                   .SRAM_WE_N_from_the_sram(SRAM_WE),

                  // the_vga
                   .vga_b_from_the_vga(video_b8),
                   .vga_clk_from_the_vga(),
                   .vga_de_from_the_vga(),
                   .vga_g_from_the_vga(video_g8),
                   .vga_hs_from_the_vga(VGA_HS),
                   .vga_r_from_the_vga(video_r8),
                   .vga_vs_from_the_vga(VGA_VS)

                );

wire [7:0]        video_r8;
wire [7:0]        video_g8;
wire [7:0]        video_b8;
assign VGA_R = video_r8[7:4];
assign VGA_G = video_g8[7:4];
assign VGA_B = video_b8[7:4];

endmodule
[code]/*
*********************************************************************************************************
*                                             uC/GUI V3.98
*                        Universal graphic softwar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                       (c) Copyright 2002, Micrium Inc., Weston, FL
*                       (c) Copyright 2002, SEGGER Microcontroller Systeme GmbH
*
*              湣/GUI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cense and should not be redistributed
*              in any way.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
File        : LCDConf_1375_C8_C320x240.h
Purpose     : Sample configuration file
----------------------------------------------------------------------
*/

#ifndef LCDCONF_H
#define LCDCONF_H
#include"io.h"
#include"system.h"
/*********************************************************************
*
*                   General configuration of LCD
*
**********************************************************************
*/

#define LCD_XSIZE      (240)   /* X-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define LCD_YSIZE      (320)   /* Y-resolution of LCD, Logical coor. */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16)
#define LCD_FIXEDPALETTE   (565)
#define LCD_SWAP_RB        (1)
#define LCD_CONTROLLER 3200
#define SRAM     0x01880000
/*********************************************************************
*
*                   Full bus configuration
*
**********************************************************************
*/

#define LCD_READ_MEM(Off)           IORD_32DIRECT((U32)SRAM_BASE,(U32)(Off))
#define LCD_WRITE_MEM(Off,data)     IOWR_32DIRECT((U32)SRAM_BASE,(U32)(Off),data)
#define LCD_READ_REG(Off)            *((volatile U16*)(0xc1ffe0+(((U16)(Off))<<1)))
#define LCD_WRITE_REG(Off,data)      *((volatile U16*)(0xc1ffe0+(((U16)(Off))<<1)))=data
#define LCD_INIT_CONTROLLER()  LCD_Controller_Init()
/*********************************************************************
*
*                   Define contents of registers
*
**********************************************************************
*/

#define LCD_REG0  (0)                                          /* Product code */

#define LCD_REG1  (0x23)                                       /* Mode reg 0.    0 for 4 bit mono LCD */            \
                                                               /*                1 for 8 bit mono LCD */            \
                                                               /*             0x23 for 8 bit color LCD */           \
                 |(1<<2)                                       /*             Mask FPSHIFT during h.non-display */

#define LCD_REG2 ((3<<6)                                       /* Mode reg 1: Bits per pixel 0:1, 1:2, 2:4, 3:8 */  \
                 |(1<<5)                                       /* High performance bit for accel. of CPU access */  \
                 |(1<<4)                                       /* Input clock divide */                             \
                 |(0<<3)                                       /* Display blank */                                  \
                 |(0<<2)                                       /* Frame repeat */                                   \
                 |(0<<1)                                       /* HW video invert enable */                         \
                 |(0<<0))                                      /* SW video invert */

#define LCD_REG3                                               /* Mode reg 2. 0 for 4 bit mono LCD */               \
                  (0<<7)                                       /* LUT bypass */                                     \
                 |(0<<3)                                       /* LCDPWR override */                                \
                 |(0<<2)                                       /* hw power save enable */                           \
                 |(3<<0)                                       /* Software power save :3 = normal operation */

#define LCD_REG4 (LCD_XSIZE/8-1)                               /* horizontal panel size*/
#define LCD_REG5 ((LCD_YSIZE-1)&255)                           /* Vert. panel size, lsb */
#define LCD_REG6 ((LCD_YSIZE-1)>>8)                            /* Vert. panel size, msb */
#define LCD_REG7 (0)                                           /* FPLine start position (TFT only) */
#define LCD_REG8 (31)                                          /* H.non display period   (0 usually O.K.)*/
#define LCD_REG9 (0)                                           /* FPFrame start pos.    (TFT only) */
#define LCD_REGA (0)                                           /* v.non display period  */
#define LCD_REGB (0)                                           /* mod rate register     0: every frame */
#define LCD_REGC (0)                                           /* Screen 1 start lsb    */
#define LCD_REGD (0)                                           /* Screen 1 start msb    */

#define LCD_REG12 (LCD_BITSPERPIXEL*(LCD_VXSIZE-LCD_XSIZE)/16) /* Memory Address offset (usually 0) */
#define LCD_REG13 LCD_REG5                                     /* Vert. screen 1 size, lsb */
#define LCD_REG14 LCD_REG6                                     /* Vert. screen 1 size, msb */

#define LCD_REG1B (0)                                          /* No swivel mode  (use 0xc0 for alt.swivel)  */
#define LCD_REG1C (0x78)                                       /* bytes per line (stride, for swivel mode only)  */

/*********************************************************************
*
*                   Init sequence for 16 bit access
*
**********************************************************************
*/

#if !LCD_SWAP_BYTE_ORDER
  #define LCD_WRITE_REGLH(Adr, d0, d1) LCD_WRITE_REG(Adr, ((d0)<<8) | (d1))
#else
  #define LCD_WRITE_REGLH(Adr, d0, d1) LCD_WRITE_REG(Adr, ((d1)<<8) | (d0))
#endif

#endif /* LCDCONF_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