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23-B诡异现象

楼主(2013-06-01):
1、模块开机后,频闪搜网,大约12-13次后进入慢闪状态。用AT+COPS?指令观察也确实是注册上了。可是满闪2-3次后就又快闪了。再用AT+COPS?指令观察没注册上。关机重启后现象依旧。,用AT+CSQ查看信号强度,在23-29之间。卡是全球通的
2、更换动感地带卡后,竟然注册上去了。而且坚持了很长时间,大约10多分钟,心里很高兴:)。可是当我用手机拨通MG323上的手机号时,听到的竟然是“对不起,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当时心就凉了。还好,再用指令查看网络连接情况,还是注册上的,大约过了10秒左右吧,灯开始频闪了又。重启模块后现象回复到1。以后总是这样。
3、过了一晚上后,我又开始试验,这次用的是全球通的卡,结果在频闪12次后进入了慢闪状态,而且坚持的时间也挺长的。大约有个5、6分钟的样子,后又进入1。再装动感地带的卡,也是1的现象。

看到咱们论坛有很多人再研究MG323,各位大侠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处理不当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处理不当导致的?

电源采用的是lm2596,输出电压是3.48V。在开机的时候连续测试电压,示波器观察到电压幅度变化很小,小于100mv。电容采用1000uf和470uf的并联。现在问题依然这样。大家看看这样电源可以吗?

网友:
3.48有点小,把电压调整为3.7V左右试试

网友B:
调整为4V啊楼主,轻松过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为4V啊楼主,轻松过关的

明天试试两位大神的方案:)

楼主:
果然是电源问题,调整电压到3.6v就ok了:)谢谢两位大神

网友C:
额,为啥,我用3.3V也可以正常工作。电源端并的4400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为啥,我用3.3V也可以正常工作。电源端并的4400电容。

难道是你的电容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你的电容比较大?

这个不知道    我是1117出来的3.3V    貌似323B启动电流比较大  所以我加了电容让它起来之后工作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奥,原来是这样啊:)又学习了。这个论坛真不错

网友:
只要不超过4.2V都是没问题的,电源端要加大容量电容这个是必须滴

网友:
我一般都是5V加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电源问题,调整电压到3.6v就ok了:)谢谢两位大神

建议调到3.8V~4.0左右,电压低有些问题,几率较少,但摊上了头痛,虽然手册上电压可以低于上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