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串口接收部分,自己添加了一段代码,想接收到0x55时,

楼主:
点亮 LED灯
发现,不论发不发数据,灯一直亮的....
该如何修改?
- module my_uart_rx(clk,rst_n,rs232_rx,clk_bps,bps_start,rx_data,rx_int,led0);
-
- input clk; // 主时钟
-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 input rs232_rx; // RS232接收数据信号!!
- in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 output bps_start;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 output[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 output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
- output led0;
- wire led0;
-
- //----------------------------------------------------------------
- reg rs232_rx0,rs232_rx1,rs232_rx2; //接收数据寄存器,滤波用
- wire neg_rs232_rx; //表示数据线接收到下降沿
-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if(!rst_n) begin
- rs232_rx0 <= 1'b1;
- rs232_rx1 <= 1'b1;
- rs232_rx2 <= 1'b1;
- end
- else begin
- rs232_rx0 <= rs232_rx;
- rs232_rx1 <= rs232_rx0;
- rs232_rx2 <= rs232_rx1;
- end
- end
-
- assign neg_rs232_rx = rs232_rx2 & ~rs232_rx1; //接收到下降沿后neg_rs232_rx置高一个时钟周期 ??
-
- //----------------------------------------------------------------
- reg bps_start_r;
- reg[3:0] num; //移位次数
- reg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if(!rst_n) begin
- bps_start_r <= 1'b0;
- rx_int <= 1'b0;
- end
- else if(neg_rs232_rx) begin
- bps_start_r <= 1'b1; //启动接收数据
- rx_int <= 1'b1;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使能
- end
- else if(num==4'd10) begin //??
- bps_start_r <= 1'b0; //数据接收完毕
- rx_int <= 1'b0;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关闭
- end
- end
-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 //----------------------------------------------------------------
- reg[7:0] rx_data_r;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 //----------------------------------------------------------------
-
- reg[7:0] rx_temp_data; //当前接收数据寄存器
- reg rx_data_shift; //数据移位标志
-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if(!rst_n) begin
- rx_data_shift <= 1'b0;
- rx_temp_data <= 8'd0;
- num <= 4'd0;
- rx_data_r <= 8'd0;
- end
- else if(rx_int) begin //接收数据处理
- if(clk_bps) begin //读取并保存数据,接收数据为一个起始位,8bit数据,一个结束位
- rx_data_shift <= 1'b1;
- num <= num+1'b1;
- if(num<=4'd8) rx_temp_data[7] <= rs232_rx; //锁存9bit(1bit起始位,8bit数据) ??如何配置rs232_rx
- end
- else if(rx_data_shift) begin //数据移位处理
- rx_data_shift <= 1'b0;
- if(num<=4'd8) rx_temp_data <= rx_temp_data >> 1'b1; //移位8次,第1bit起始位移除,剩下8bit正好是接收数据
- else if(num==4'd10) begin
- num <= 4'd0; //接收到STOP位后结束,num清零
- rx_data_r <= rx_temp_data; //把数据锁存到数据寄存器rx_data中
- end
- end
- end
- end
-
- //assign rx_data = rx_data_r;
- // 自加点灯部分代码
- reg [1 :0] led;
- assign {led0} = led;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if(!rst_n) begin
- rx_data_r <= 8'b0;
- end
- else if(rx_data_r==8'd0101_0101) begin //如过收到0x55,点灯一盏
- led <= 1'b1;
- end
- end
- endmodule
复制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