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c02存储unsigned int的代码

楼主(2013-06-01):
自己尝试编写未成功,只会存储8位的,但是unsigned int是十六位。哪位高手可以给编写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A:
存1个byte可以,存2个byte不行?16bit的数据分成2个byte存入,读取时连续读取2个byte之后合并成一个16bit的数就可以了

网友B:
unsigned short int x=65500;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x;

eeprom_write(addr, p, sizeof(x));

eeprom_read(addr, p, sizeof(x));

网友C:
                        eep_temp0=change_1/65536;     //32位分解出高位成8位-因数只有999999,所以高位只用8位
                        eep_temp1=change_1%65536;     //32位分解出低位成16位
                        cnt_code_buf[0]=eep_temp1%256;//16位分解出低位成8位
                        cnt_code_buf[1]=eep_temp1/256;//16位分解出高位成8位
                        cnt_code_buf[2]=eep_temp0;
                        ISendStr(0xa0,0x20,&cnt_code_buf[0],3);

网友D:
int   x;

((char *)&x)[0]  //x的高八位
((char *)&x)[1]  //x的低八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1个byte可以,存2个byte不行?16bit的数据分成2个byte存入,读取时连续读取2个byte之后合并成一个16bit的 ...

谢谢解答,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_temp0=change_1/65536;     //32位分解出高位成8位-因数只有999999,所以高位只用8位
                        eep_temp1= ...

看了你的回答,我知道了,现在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t   x;

((char *)&x)[0]  //x的高八位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short int x=65500;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x;

这个方法不错,不受类型和大小端模式影响!学习了

网友:
也可以用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