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数据处理用verilog语言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3-06-01):
[我使用的是verilog语言]
想对一组8位二进制数据进行以下处理:

1.先将输入的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2.然后分别取出其个位十位(XY)   【PS:原始数据不大于99】
3.然后再将X、Y分别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出来。

例如:输入0101_0101

1.  转为十进制=85
2.  X=8 Y=5;
3.  X=1000 Y=0101;  (输出~)

初学verilog,想问一下大家这样的数据处理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
查表吧,占不了多少资源

网友A:
如果对转换时间要求不高,可以用计数的方法,这样占用的资源非常少,如下:

module Hex2Dec(
        //Clocks
        iClk_40,   //Clock
        iReset_N,  //Reset
        //Hex intput
        iHex,      //Hex input
        //Decimal output
        oDigit0,   //Digit 0
        oDigit1    //Digit 1
);
/* PORT declarations
*/
//Clocks input
input          iClk_40;   //Clock
input          iReset_N;  //Reset
//Hex intput
input  [ 7: 0] iHex;      //Hex input
//Decimal output
output reg [ 3: 0] oDigit0;   //Digit 0
output reg [ 3: 0] oDigit1;   //Digit 1

/* REG/WIRE declarations
*/
reg  [ 7: 0] hexCnt; //Hex counter
reg  [ 7: 0] decCnt; //Decimal counter
wire         endOfCnt; //End of counting

/* LOGIC Descriptions
*/
//Decimal output
always @(posedge iClk_40)
        if(endOfCnt) begin
                oDigit0 <= decCnt[ 3: 0];
                oDigit1 <= decCnt[ 7: 4];
        end

//Hex down-counting
always @(posedge iClk_40 or negedge iReset_N)
        if(!iReset_N) begin
                hexCnt <= 8'h00;
        end
        else if(endOfCnt) begin
                hexCnt <= iHex;
        end
        else begin
                hexCnt <= hexCnt - 8'h01;
        end

//End of counting
assign endOfCnt = (hexCnt == 8'h00);

//Decimal up-counting
always @(posedge iClk_40 or negedge iReset_N)
        if(!iReset_N) begin
                decCnt <= 8'd0;
        end
        else if(endOfCnt) begin
                decCnt <= 8'd0;
        end
        else begin
                //Digit 0
                if(decCnt[3: 0] == 4'd9) decCnt[3: 0] <= 4'd0;
                else decCnt[3: 0] <= decCnt[3: 0] + 4'd1;

                //Digit 1
                if(decCnt[3: 0] == 4'd9) decCnt[7: 4] <= decCnt[7: 4] + 4'd1;
        end

endmodule //Hex2D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转换时间要求不高,可以用计数的方法,这样占用的资源非常少,如下:

module Hex2Dec(

谢谢~我去捣鼓一下~!

网友:
给个思路,你这个最好是按 二进制转BCD码的方式,其后你可以取高4位就是了。 二进制转BCD码有专用的74IC,应该不难,查一下算法

网友:
参考这个文章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10-9-1/85277.html

网友:
就是把十进制转换为BCD码嘛!我记得书上一般会讲到的!

网友:
计数的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