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上的连接功率地和数字地的R28作用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3-06-01):
RT

最近在理解春分大师的电源,R28看不懂作用,就是图中的红框内的电阻,麻烦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附上PDF:

网友A:
我觉得,只是我觉得,负载是接在功率地上的,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的话,横流模式下负载电流是由功率地流入的,(我假设两个地点位完全相等),这样如果负载要有电流通过的话两个地之间必然产生压降了?加上这个电阻使得与采样电阻、负载产生了回路,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我也是菜鸟,最近也在学习春风老大的这个,另外我怎么没有看到你这个版本?求链接、、

网友B:
这个R28在春风大哥的帖子中有提到,R28就是个维持静态电流的负载,就是防止输出空载时调整管漏电流导致电压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只是我觉得,负载是接在功率地上的,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的话,横流模式下负载电流是由功率地流入的, ...

3楼说的有道理

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413282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R28在春风大哥的帖子中有提到,R28就是个维持静态电流的负载,就是防止输出空载时调整管漏电流导致电压 ...

懂了,原来好像看到过,但是找不到原话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楼说的有道理

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4132824-1-1.html

还是不很懂,能具体解释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很懂,能具体解释一下么

mos在关断仍然会有漏电流,以IRFP250为例,漏电流Idss:Zero Gate Voltage Drain Current

VDS = 200 V, VGS = 0 V ,Idss=25uA(MAX)

VDS = 160 V, VGS = 0 V, TJ = 125 °C,Idss= 250uA(MAX)

这个在输出开路时会使开路电压上升

估计不用这个电阻问题也不大,输出有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漏电流应该也差不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在关断仍然会有漏电流,以IRFP250为例,漏电流Idss:Zero Gate Voltage Drain Current

VDS = 200 V,  ...

理解了,多谢多谢、、、

网友:
我做的电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有那个电阻还是有电压的~~苦恼啊。

网友C:
设定0V输出的时候有0.7V左右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0V输出的时候有0.7V左右的电压。

这个应该是Stm32DAC的问题,这个dac最低输出200mV(实际测试50mV左右),影响了最低输出电压和最低输出电流。

春风说在U11A和U11D的反相输入端串一个3.3M的电阻到+12V可以解决,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Stm32DAC的问题,这个dac最低输出200mV(实际测试50mV左右),影响了最低输出电压和最低输出电 ...

我用的不是这个芯片,是单独的DA,可以完美输出零伏,估计也是因为MOS管的漏电流影响的。现在还想不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纠结中。

网友:
3楼是正解~

网友D:
就是个放电电阻,动态指标要求高的,还要加恒流放电呢!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放电电阻,动态指标要求高的,还要加恒流放电呢!假负载!

对头,安捷伦的电源就有一部分放电的,然后我就没有看懂,5555

网友:
哪个型号的,没看懂,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