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EWb做了一个运放的仿真,结果很离谱,不知错在哪

楼主(2013-06-01):
做了一个反相输入比例放大,电路很简单,但就是不成功,附EWB文件

楼主:
还是没搞定,顶一下

网友:
您是用5.0版的吧...版本太老了,下面是LTspice的截图供参考:

楼主:
谢谢三楼,我确实用的是5.0,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三楼,我确实用的是5.0,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http://www.amobbs.com/thread-34371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