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师,有偿教会从串口取数据,数据存数据库里及曲线显

楼主(2013-06-01):
如题:

希望找一师,有偿教会从串口获取数据,数据存储数据库里,数据曲线显示及数据库数据共享等知识。

网友A:
楼主你准备出多少钱学习?想学什么语言?

网友B:
“有赏”还是“有偿”?

网友C:
我只想知道教不会砍头不?

网友:
当年自学过这个,帮你估算一下,完全百度自学到完成你的要求,选用vb 需要学1周,c#需要两周,delphi需要三周,vc++需要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准备出多少钱学习?想学什么语言?

费用大家可以商量,我还是希望从VB入手,以后再学什么VB,C++,delphi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赏”还是“有偿”?

对不起!笔误,已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教不会砍头不?

我想我还是有些基础的,几年前我自己用VB也写过串口接收方面的代码,包括简单的界面处理,主要是数据库方面没有基础,主要想学接收的数据用于显示,存储,形成曲线及查询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用大家可以商量,我还是希望从VB入手,以后再学什么VB,C++,delphi等

VB只能指点你,VC倒是可以教你。

网友D:
最近也需要用到上位机,VB是早之前用过的(忘的差不多了),现在学习labview,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往这方向想过

网友:
前几条都简单,数据库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需要用到上位机,VB是早之前用过的(忘的差不多了),现在学习labview,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往这方向想过

你有软件链接吗发我一份

网友:
08年湖北电赛 恒温箱 做了个这样的系统 18b20采集送串口,vb 读取并显示,ado 送数据库

网友:
不过vb 做的绘图在动态绘图时很难不闪烁,要开双缓冲,还是c#方便,如果有必要可以上directx配合xna

网友E:
串口简单,数据库存储也简单,麻烦在于数据库存储显示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简单,数据库存储也简单,麻烦在于数据库存储显示曲线

可能有点误解,不用把存储的数据显示曲线,而是把实时采集的数据用于显示曲线,而且这个曲线可以定时保存为JPG或其它可以查询的格式。不知道这样简单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有点误解,不用把存储的数据显示曲线,而是把实时采集的数据用于显示曲线,而且这个曲线可以定时保存 ...

VC的话可以考虑NTGraph控件

网友:
实时显示曲线的话用工业控件iocomp的iPlotX控件就行,这个控件可以显示曲线,保存数据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