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的单片机,你用过木有?

楼主(2013-06-02):
发展到如今,双核、四核甚至八核已经在电脑和手机普及,你用的单片机还是单核的吗?以后多核单片机是否会取代单片机呢?
从接触双核单片机到现在也快一年了,现在感觉越用越顺手了,确实双核还是有很多无以伦比的好处,有兴趣的大家一起讨论下吧

网友:
NXP TI 都有,架构不一 M0+M3 /M3+DSP,但貌似现在还不是很普及~ 厂商推广力度似乎也不是很大~单核的市场潜力也为充分挖掘吧~~拭目以待了~

网友:
希望楼主详细介绍用过的双核单片机型号及使用体会

楼主:
用的是台湾应广的,其实09年他们就给我们推广过,那时候都是8核的,当时本人还是菜鸟一个没有理会

楼主:
上传一份资料,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台湾应广的,其实09年他们就给我们推广过,那时候都是8核的,当时本人还是菜鸟一个没有理会 ...

异步双核??吗??

楼主:
双核单片机是将系统时钟一分为二,轮流供给两个CPU的,比如系统时钟是8M,一个CPU就相当于只有4M的时钟了,这个两个CPU都独立的系统指针、堆栈等,也就是说两个CPU是互补干涉的

网友A:
我用过双核的,以前搞电赛的时候51+mega128。一个电路板上两个单片机,算双核么?

楼主:
两个核的区别在于,第一个核可以产生中断,第二个不可以,第一个核可以受看门狗的影响,第二个不可以,假如第二个核出现死循环,第一个核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搞笑 不过这样也很好啊 双核只不过是面积小了

网友:
如果不跑操作系统,或者没有NB的编译器支持,给你16核的单片机也没太大实用意义,顶多也就是在一些特定的例子里起作用。

楼主:
反正价格跟普通单片机也差不多,如果不想用多核,可以软件关闭第二个核,当普通单片机使用

网友:
不觉得单片机双核有什么优势。

网友:
ti有双核,m3 +dsp, 独立内核,共享部分内存区 用以两核交换数据。
m3用做主控显示输入通讯等,dsp专用于运动控制,突出实时性和高精度。

网友:
关键是价格。

网友:
多核单片机现在真不多见,我就见到有XMOS,  8核的,每个核心的频率可以做到100MIPS,而且这个芯片也不贵,就是开发很麻烦,使用一种扩展的C语言

这个芯片实际核心工作在400MHz,通过分时处理,分别处理8个CPU的指令,这种结构做一些特殊的任务有优势,另一方面是这种MCU没有专用外设接口

连最常用的UART都没有,用的话需要用用代码生成一个,使用一个核来虚拟UART ,SPI ,IIC 等外设,AES加速器,SDRAM控制器也可以做

网友B:
看到标题,还以为是cortex A系列的双核,看到内容,才知道是M系列的双核,不过,确实比较少见,估计有特殊需要才用得上吧。
那个M3+DSP应该不能算双核吧。

网友:
学习了 双核单片机

网友:
P8X32A  八核

网友:
cortex M4 不是比M3多一个DSP核心么,算双核了吧

楼主:
你们讲的这些都是高端单片机
我指的这个,便宜的才几毛钱,跟义隆、松翰这些价格差不多,这些单片机一般都不带UART、I2C,另外一个核用来模拟串口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标题,还以为是cortex A系列的双核,看到内容,才知道是M系列的双核,不过,确实比较少见,估计有特殊 ...

这个不能算双核吧,只能说多了个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双核的,以前搞电赛的时候51+mega128。一个电路板上两个单片机,算双核么? ...

这个叫双芯,而不是双核

网友:
飞思卡尔的HCS12X系列是双核的,一个通用的9s12核,另一个为Xgate,专门负责处理中断,100MHz,RISC~

楼主:
功能虽说不是很强大,用在消费类产品上还是挺合适的,毕竟消费类产品对成本比较敏感

楼主:
特别声明:此贴不是广告,是个人的一些使用心得

网友:
确实有点意思 研究研究。

网友C(2013-07-08):
开发工具贵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核单片机是将系统时钟一分为二,轮流供给两个CPU的,比如系统时钟是8M,一个CPU就相当于只有4M的时钟了, ...

跟飞思卡尔的S12X双核单片机比还是差太远,该系列的协处理器速度是主处理器的两倍,可以接管中断、共享内存访问等,曾用这个做过8轴联动的驱动板,协处理器专门负责接管8路PWM中断,性能强劲。

网友D:
freescale和英飞凌有,专门针对功能安全ISO26262的

网友:
LZ 说说 双核程序怎么 规划

网友E:
你说的应广双核,我也使用过,它的好处就是可以使用IO模拟出多通道的PWM。但它的缺点也是有的,因为是双核,所以每个核的频率是总频率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某个核要跑4M,那么总频率要跑8M,那么在功耗上,与抗干扰上都会降低性能。

楼主: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老是提示密码错误登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应广双核,我也使用过,它的好处就是可以使用IO模拟出多通道的PWM。但它的缺点也是有的,因为是双核 ...

如果不需要双核,可以把第二个核关闭,跟单核单片机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工具贵不贵?

几百块吧,可以跟代理商借啊,只要能起量什么都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eescale和英飞凌有,专门针对功能安全ISO26262的

哥们你说的这些单片机,说实话在国内很多消费类产品根本就用不起,悲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说的这些单片机,说实话在国内很多消费类产品根本就用不起,悲哀啊!! ...

这主要是 车用的,
一般消费电子也没必要搞双核吧、

网友F:
51里面也貌似有个双核:长沙 启芯
据用过的网友说,貌似应该是个多线程类似

网友:
用过一个好像是叫做LS2051的51核的“双核”MCU,坑爹的货,浪费脑细胞。

楼主:
引用 网友F:
51里面也貌似有个双核:长沙 启芯
据用过的网友说,貌似应该是个多线程类似 ...

关键是性价比如何,如果价格跟单核的差不多,用不上单核还可以当单核用呢

网友:
会不会耗电大啊?

网友:
上传一份 文档   用的是 LPC4330  就是简单的一用!!!

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M0 可以控制外设  M4 用于处理数据 蛮好的

网友:
耗电 当然 会大一些   目前 LPC4330 的双核一起跑 还是有点点 热的

网友:
长沙柯珞微电子
http://www.kernel-ic.com/
·全球首创3核52单片机LS052Ax
·全球首创3核51单片机 LSx151

网友:
三核?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2013-08-19):
如果多核两个核是一样的叫对称多核,不同叫非对称双核,非对称比较麻烦,启动的非分开启动,先启动一个核,在通过这个核启动另一个核!
不过到现在为止,莫有用过多核!

网友G:
这种双核价值何在呢? 难道就是为了在一个封装内含两个核从而避免使用两颗MCU?

网友:
Freescale的PXS30、PXS20、MPC5675K和MPC5643L系列是对称双核单片机,两个Power Architecture e200内核。速度在120~180MHz,片内Flash最大可以达到2MB,片内SRAM最大512kB,部分型号带16位DDR接口。

这些最主要到用途是安全用途的CPU,两个核可以互锁,执行相同的程序,仲裁结果以保证执行结果绝对正确,从而达到功能安全。在对安全要求不高时,两个核心可以跑不同的程序,作为SMP处理器使用,提高性能,这时片内有硬件一致性检查单元(Coherency Unit)和信号量单元(SEMA4)协助进行双核处理。

其实这个e200内核有cache、有超标量流水线、有MMU、有BTB,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微处理器(MPU)而不仅仅是微控制器(MCU)了,不过Freescale把他做成片内带Flash和大容量SRAM的形式,主要还是当单片机来用~

网友H:
软解MP3之类应该很好用,一核模拟一核处理运算,没玩过看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解MP3之类应该很好用,一核模拟一核处理运算,没玩过看似不错!

不知道应该用来解MP3能不能跑的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双核价值何在呢? 难道就是为了在一个封装内含两个核从而避免使用两颗MCU? ...

双核单片机未必能替代两个单片机,但相对于单核又有他的优势,比如某些子程序执行时间较长又不能被打断,用单核可能就会比较吃力,用双核你完全可以将这些子程序丢给另一个核去执行

网友:
没看懂啥叫双核

网友(2013-10-05):
还没接触过,想了解一下,看看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感觉多核有大前途,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上。其实人的大脑也是至少双核,大脑执行高级别处理,小脑控制运动机能。多核一定是发展方向,建议开专区。

网友:
应该有市场空间

网友:
我感觉我用不上,类似MOTO X的协处理器可能做一些低功耗的事情可以。

网友(2017-11-10):
引用 网友D:
freescale和英飞凌有,专门针对功能安全ISO26262的

你说的这个针对功能安全的双核,跟上文提的执行程序的协处理器双核不是一个概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