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新宝贝CF0350B-V1 全局电子快门宽动态黑白数字摄象头

楼主(2013-06-02):
新宝贝CF0350B-V1 全局电子快门宽动态黑白数字摄象头 机器视觉 不2选择

MAX:60FPS/752*480
4800mV/Sec.Lux灵敏度
80dB-------100dB in HiDy mode(宽动态)
工业级工作温度 -40---+85度

Global Shutter (全局快门)第3个图 对比传统非 Global Shutter  传感器拍摄的效果(图1 ,2)

------------------------------------------------分割线------------------------------------------------------------------------------

------------------------------------------- 60FPS/752*480  抓拍,无PS----------------------------------------------------------------------

网友:
膜拜…………

官哥到底用的是什么焊锡什么工具啊……焊接效果太惊人了。。。

网友A:
有木有能程控变焦的相机?貌似这个要求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能程控变焦的相机?貌似这个要求有点高了。。。

要求不高 关键在你差钱不差钱了
莫老大不就卖过那镜头么 你。。。。。。。

网友:
看起来效果不错。

网友B:
抓拍的图片怎么是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拍的图片怎么是镜像

传感器可以设置,免得被说是相机拍摄的 故意这样 直接出来的 无PS

网友:
这个不错,高速上抓拍的摄像头不知是不是与之差不多

网友:
全局快门的曝光时间范围是多少?

网友:
这是回流焊???效果太惊艳了!!!

网友C:
就是,啥焊锡焊接的,这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啥焊锡焊接的,这么亮!

焊接么?大小BGA 毫无压力,CHIP元件就更无压力啦

网友D:
是不是能做个行车记录仪了?

网友:
PCB质量不错,哪里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能做个行车记录仪了?

行车记录仪哪个会给你用这个模块里的传感器?钱多的慌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接么?大小BGA 毫无压力,CHIP元件就更无压力啦

我指你用的锡膏,焊锡,还有洗板子的水,哈哈,我见了很多,但是这么亮和干净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指你用的锡膏,焊锡,还有洗板子的水,哈哈,我见了很多,但是这么亮和干净的,不多! ...

这个 涉及到工艺/方法/态度问题了

楼主:
Row Bin 4 and Column Bin  Mode:
188*120分辨率 MAX 120FPS  手任意甩动移动 无任何一点点拖尾/变形

楼主:
淘宝整什么JB玩意 类目错放降权

类目错放降权,推荐B类目

改到B类目 结果又按类目错放降权,又推荐A类目,

又改到A类目 结果又按类目错放降权,又推荐B类目,

如此反复NN个回合 整卖家好耍很好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