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请教高频变压器的问题,想不通啊

楼主(2013-06-02):
电源输入是太阳能板的输出,所以电源输入范围要大一点,芯片采用LD7575,
问题是:当输入电压变化时,LD7575会根据输入电压变化而调节输出的PWM波的正占空比,从而保证变压器次级输出的电压稳定,
那么,我定制变压器的时候,怎么告诉人家变压器的匝数比?

如图:

网友A:
这可是系统问题,不是简单的能说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系统问题,不是简单的能说清的

谢谢啊,还以为和工频变压器差不多,看来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才行啊

网友B:
这是反激型的电源。和输入电压的最大,最小有关系和设计的最大占空比有关系。变比有点来去没大问题的。
不过既然是太阳能板输入,不建议用隔离型的,用BUCK型的即可。除非你输入电压达到100V  输出只有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反激型的电源。和输入电压的最大,最小有关系和设计的最大占空比有关系。变比有点来去没大问题的。
不 ...

谢谢,太阳能输出额定电压有110V呢,占空比的不是芯片自身调整的吗?

网友B:
你要算输入电压最低,输出电压最高的时候需要最大的占空比,还有输出最大功率等,根据这些才能算变压器。如果楼主不清楚还是去看看反激型电源的一些计算。如果量不大直接买一个通用电源吧。
太阳能输出110V,真是高呀。功率超过100W建议用半桥型电源。功率小于20W,建议换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算输入电压最低,输出电压最高的时候需要最大的占空比,还有输出最大功率等,根据这些才能算变压器。如 ...

正在找一些相关文章看看,感觉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2013-07-29):
你要说清楚初级多少匝,线径多大,是否要分开绕,同名端在哪个。次级也是一样的。

网友:
要出变压器结构图,别人才帮打样的,最好还是自己买点磁芯和线回来做,做变压器的是不懂设计变压器参数的,只会根据你提供的图纸绕

网友:
发错地方了,去电源网看一些基本的帖子吧,那里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