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二乘法拟合求教

楼主(2013-06-03):
这几天在弄最小二乘法曲线拟合(目标函数不是多项式,而是正弦函数),遇到一个问题。
假设要拟合的目标函数为y = a * sin(b * x) + c,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
(目前我用的迭代,但是很容易震荡,对参数的初始值有很大依赖性,尤其是参数b)

楼主:
%得到一阶导数的值,公式如下
%2 * sin(b * x) * (c - y + a *sin(b * x))
%2 * a * x * cos(b * x) * (c - y + a * sin(b * x))
%2 * c - 2 * y + 2 * a * sin(b * x)
function Res = GetYijieDaoshu(Xy, Para)
Res = zeros(3, 1);
for i = 1 : size(Xy, 1)
    Res(1, 1) = Res(1, 1) + 2 * sin(Para(2) * Xy(i, 1)) * (Para(3) - Xy(i, 2) + Para(1) * sin(Para(2) * Xy(i, 1)));
    Res(2, 1) = Res(2, 1) + 2 * Para(1) * Xy(i, 1) * cos(Para(2) * Xy(i, 1)) * (Para(3) - Xy(i, 2) + Para(1) * sin(Para(2) * Xy(i, 1)));
    Res(3, 1) = Res(3, 1) + 2 * Para(3) - 2 * Xy(i, 2) + 2 * Para(1) * sin(Para(2) * Xy(i, 1));
end
end

%得到二阶导数的值,公式如下
%2 * sin(b * x)^2
%2 * x * cos(b * x) * (c - y + a * sin(b * x)) + 2 * a * x * cos(b * x) * sin(b * x)
%2 * sin(b * x)

%2 * x * cos(b * x) * (c - y + a * sin(b * x)) + 2 * a * x * cos(b * x) * sin(b * x)
%2 * a^2 * x^2 * cos(b * x)^2 - 2 * a * x^2 * sin(b * x) * (c - y + a * sin(b * x))
%2 * a * x * cos(b * x)

%2 * sin(b * x)
%2 * a * x * cos(b * x)
%2

function Res = GetErjieDaoshu(Xy, Para)
Res = zeros(3, 3);
for i = 1 : size(Xy, 1)
    Res(1, 1) = Res(1, 1) + 2 * sin(Para(2) * Xy(i, 1))^2;
    Res(1, 2) = Res(1, 2) + 2 * Xy(i, 1) * cos(Para(2) * Xy(i, 1)) * (Para(3) - Xy(i, 2) + Para(1) * sin(Para(2) * Xy(i, 1))) + 2 * Para(1) * Xy(i, 1) * cos(Para(2) * Xy(i, 1)) * sin(Para(2) * Xy(i, 1));
    Res(1, 3) = Res(1, 3) + 2 * sin(Para(2) * Xy(i, 1));

    Res(2, 1) = Res(2, 1) + 2 * Xy(i, 1) * cos(Para(2) * Xy(i, 1)) * (Para(3) - Xy(i, 2) + Para(1) * sin(Para(2) * Xy(i, 1))) + 2 * Para(1) * Xy(i, 1) * cos(Para(2) * Xy(i, 1)) * sin(Para(2) * Xy(i, 1));
    Res(2, 2) = Res(2, 2) + 2 * Para(1)^2 * Xy(i, 1)^2 * cos(Para(2) * Xy(i, 1))^2 - 2 * Para(1) * Xy(i, 1)^2 * sin(Para(2) * Xy(i, 1)) * (Para(3) - Xy(i, 2) + Para(1) * sin(Para(2) * Xy(i, 1)));
    Res(2, 3) = Res(2, 3) + 2 * Para(1) * Xy(i, 1) * cos(Para(2) * Xy(i, 1));

    Res(3, 1) = Res(3, 1) + 2 * sin(Para(2) * Xy(i, 1));
    Res(3, 2) = Res(3, 2) + 2 * Para(1) * Xy(i, 1) * cos(Para(2) * Xy(i, 1));
    Res(3, 3) = Res(3, 3) + 2;
end
end

%计算系数的值
function Res = CalPara(Xy, ParaInit, N)
Res = ParaInit;
for i = 1 : N
    ParaN = GetYijieDaoshu(Xy, Res);
    ParaNN = GetErjieDaoshu(Xy, Res);
    Res = Res - 1 * (ParaNN \ ParaN);
end
end

clear;
clc;
a = 1.7;
b = 3.3;
c = -4.6;
X = 200 : 0.01 : 203;
Y = a * sin(b * X) + c + (rand(size(X)) - 0.5) / 1.0;
ParaABC = CalPara([X', Y'], [20.91, 3.3, -34.6]', 40);
Z = ParaABC(1) * sin(ParaABC(2) * X) + ParaABC(3);
plot(X, Y, X, Z);

网友:
拿低通滤波得了。

网友A:
最小二乘貌似有两种推导方式,一种是通过偏导数的,一种是通过矩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二乘貌似有两种推导方式,一种是通过偏导数的,一种是通过矩阵的.

是的,我用的偏导,线性代数没学好,矩阵的推导还没完全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二乘貌似有两种推导方式,一种是通过偏导数的,一种是通过矩阵的.

目标函数为多项式的时候容易一些,参数之间没有耦合。目标函数为别的的话,参数之间有耦合,不好弄,我现在用的迭代,测试了正(余)弦函数,指数函数,正(余)弦函数y = a * sin(b * x) + c(还没有把相位弄进去)的参数b的初始值很敏感。指数函数y = a * exp(b * x) + c稍微好一点,初始值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一般都能收敛。
不知道有没有好点的思路可以借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标函数为多项式的时候容易一些,参数之间没有耦合。目标函数为别的的话,参数之间有耦合,不好弄,我现 ...

觉得还是用矩阵好,线性代数有一套很完善的数值计算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还是用矩阵好,线性代数有一套很完善的数值计算理论.

求提点。。。

网友B:
这个波形,不禁想起卡尔曼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不禁想起卡尔曼滤波。。。

这个确实是采用“预测—实测—修正”的思路迭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