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源芯片,输入12V,输出20V,电流500ma,谢谢

楼主(2013-06-03):
RT,价格最好在1元以内,开关频率高一些,电容不用太大,谢谢了

网友:
也只有  34063 在这个价格

网友A:
LM2577
mc34063等boost升压芯片

网友B:
不嫌麻烦就3843+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嫌麻烦就3843+MOS

这个真的是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77
mc34063等boost升压芯片

34063开关频率比较低,会不会纹波比较大呢,而且老听人说这颗IC容易坏,假货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34063开关频率比较低,会不会纹波比较大呢,而且老听人说这颗IC容易坏,假货多 ...

你觉得多大的纹波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多大的纹波算大?

vpp 200mv以下感觉还可以接受,再高的话就影响电路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pp 200mv以下感觉还可以接受,再高的话就影响电路稳定了

那你觉得34063的纹波有多大?
你最好实验下,至少看下手册人家怎么说的。

网友:
lm2577 我用过 很不错的 可调升压芯片 纹波也很小

网友:
34063就不用试了,就算能带的起来负载也是上一片炸一片

网友:
就是3843+mos成本最低了
给你张图看看,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116492.png

这颗芯片挺合适的,价格1块多,开头频率400K,非常感谢您的热心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这个

谢谢您的热心推荐,这颗芯片是挺合适,可惜只能有一个最佳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推荐,这颗芯片是挺合适,可惜只能有一个最佳答案

哈哈,都是我,楼主如果要申请样片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都是我,楼主如果要申请样片可以联系我

哦,样片在淘宝买了,请问一下,这颗IC批量价一般是多少,可能有几K的量,我在淘宝上问的是1.3

网友(2013-11-06):
CSU8RP3119

网友:
可以看看这里 www.chipse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