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只要保证升压板的输出是5V是不是就一定不会烧手机?

楼主(2013-06-03):
自己买了一LTC1700的升压板子,自己按照网上的电路图增加了苹果识别电阻,然后给自己的手机(nexus s)充电,结果悲剧了,手机被烧坏了。至今板子还扔在那儿,没敢再试。现在想问一下如何能保证手机不会被烧,是不是只要保证移动电源的输出是5V就可以?

网友:
不超过5V就绝对不会,实际上6V也不碍事

网友:
只要电压不高不低,大约在5V附近即可,偏差在5%-10%即可。最大电流不能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反了?

很有可能

网友:
只要保证电压在5V左右就行了,充电电流是手机自己调节的。

网友:
估计是接反了,一般手机都有电源管理芯片 高于多少电压就会直接断电。更何况是三桑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反了?

估计他是接反了。

网友:
估计他是接反了。
+1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