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耗电量和DSP的耗电量 差很多啊 ?

楼主(2013-06-03):
看到 FPGA的耗电量 才有几十个mA,而DSP的耗电量 快有1 A了,为什么差这么多?

网友:
不同的FPGA 耗电量区别很大。同样一个FPGA,不同的运算量,耗电量也不一样。
DSP同样如此。差异更大。

网友:
一切不拿具体型号的比较都是耍流氓,5407在120M主频的时候典型内核电流是42mA,空闲状态是2mA,而xc3s500e空闲状态内核电流都有106mA,工作量大的时候可以上1A,这个可以用XPE估计大概的。高端DSP工作电流也有上十几A的,高端FPGA也有。但是低端通常情况下FPGA功耗要高于DSP,拿最低端的FPGA比较没有意义,原来拿actel的A3P030做东西,只写了个串口通信,加了十多个64位的参数寄存器,资源占用就80%多了,啥都干不了了,还不如个低端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