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或12V直流供电,大家都是如何逐步变到5V的、3.3V?

楼主(2013-06-03):
24V或12V直流供电,大家都是如何逐步变到5V的、3.3V、1.2V、2.5V?
一定不能是 直接变到3.3V、1.2V、2.5V吧,而且 如果 3.3V、1.2V、2.5V的输出电流比较大,比如1A、2A,由24V或12V到5V 大家都用什么芯片降压的?如果输入 输出的电压差比较大,貌似电源芯片的效率都不高吧 ?

网友:
24-5V 一般用DC-DC ic 常用的LM2576,MC34063,ACT4070。5V----3.3V、1.2V、2.5V,可用LDO
如果电流那么大,用LDO效率太低了发热严重,还是用DC-DC吧,TI,凌特,PI,应该都有相应方案推荐

网友A:
楼上正解。
有些片子,可以出多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有些片子,可以出多路的电压。

有多路出的?什么片子,推荐看看

网友(2013-08-08):
没错,用DC-DC最好了

网友:
推荐TI的一个片子TPS54331,不过是单电源的
结构简单,纹波小,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