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比较多的情况,数据应该由“谁”接收发送到服务器?

楼主(2013-06-03):
zigbee网络:
现在我两个采集节点,同时给0X0000地址发送数据。
但我在想,如果节点比较多的情况下,全部给协调器发数据会不会很“卡”?
如果给固定的路由器发送数据,但是有时候路由器重启之后,地址会变化的吧?
求指教,感谢。。。。

网友A:
路由器重启之后,地址会变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重启之后,地址会变化 ?

上个星期我测试的时候,接收数据的路由器是0x481E,第二天再测试 发现路由器接收不了数据。后来检查发现路由器的地址发生的变化,变成0xF725。。。
不过这个星期测试没问题,地址还是0xF725。囧。。。

楼主:
有没有一种发送方式是只发送到信号范围内的路由器的?

网友A:
小声儿问一下,您说的  0x481E   和 0xF725 是什么地址? 两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声儿问一下,您说的  0x481E   和 0xF725 是什么地址? 两个字节?

16位短地址。同一个路由器的“短地址”啊。之前我的节点数据全部发到0x481E这个地址的路由器去。
然后第二天我再做实验的时候,发现路由器没有接收到其他节点的数据,后来检查发现0x481E的路由器短地址变成了0xF725。
之所以不是发送去0x0000是因为有时候协调器断电之后 PAN_ID会自动加1;
而且考虑到网络如果扩大的时候,每个路由器可以接收一部分。。。

网友:
您说的路由器,是zigbee 上的吧?
我以为是以太网呢。

网友A:
我给整插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整插劈了。

表达不好,,是zigbe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