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F2L357为什么老是复位

楼主(2013-06-03):
大家好,请大家帮帮忙,使用的蕊片是R8C/L35C 群中的R5F2L357,为什么老是复位.使用E8A在线调试,是没有问题.但是下载蕊片后,重新复位后,蕊片老是不断复位.不知什么问题?
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int i=0;

        asm("FCLR I");                           /* Interrupt disabled */
        prc0=1;                                  /* Protect off */

        /****************************************/
        /*          CPU Clock Setting               */
        /****************************************/
        /* Note: Include asm("nop") for oscillator's stabilization period after clock setting is done */

        /* User may set cm14=1 to turn off on-chip oscillator when main clock is selected */

        cm13=1;cm05=0;cm14=0;                    /* Main Clock selected(cm0 bit 5, cm1 bit 3 and 4) */
        for(i=0; i<10; i++);
        ocd2=0;                                  /* Main clock selected for system clock(ocd bit 2) */
        cm16=0;cm17=0;cm06=1;                    /* Divide by 8 selected for CPU clock(cm0 bit 6) */

        prc0=0;                                  /* Protect on */

        //init();                                         /* Initial setting */
        asm("FSET I");                                 /* Interrupt enabled */

        pd11_4 =        1;                                                         /* pd0*/
        //pu132 =0;
        p11_4  =        1;                                                        /* LED灯亮*/

        pd11_3 =        1;                                                         /* */

        p11_3  =        1;                                                        /* LED灯亮*/

        while (1)
        {
                ;
        }
}

_asm("        .addr 0FFFFFFH");       //reserved
_asm("        .byte 0FFH");           // OFS2
#pragma interrupt/v _dummy_int  //udi
#pragma interrupt/v _dummy_int  //over_flow
#pragma interrupt/v _dummy_int  //brki
#pragma interrupt/v _dummy_int  //address_match
#pragma interrupt/v _dummy_int  //single_step
#pragma interrupt/v _dummy_int  //wdt
#pragma interrupt/v _dummy_int  //reserved
#pragma interrupt/v _dummy_int  //reserved
#pragma interrupt/v start

#if __WATCH_DOG__ != 0
_asm("        .ofsreg 0FEH");
#else
_asm("        .ofsreg        0FFH");
#endif

网友(2013-07-20):
看门狗是打开的呀,要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