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MAX232CPE通信只能发不能收,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3-06-03):
如题
原来电容采用贴片104,改为105还是一样,电脑可以发送到单片机,但电脑无法接收单片机,问题确认是在MAX232的问题,因为把单片机RXD和TXD引线,用PL2303可以接收到。
好多天呀?

网友:
换原装正品的232

网友:
看看你的2脚 和 6郐电压正常么?我有次串口问题出在6脚电压上.正常的6脚电压应该是-3.X V,但是我的测量值是-2.X V.

楼主:
测得7脚电压-8.x,8脚发送数据时-7.x伏伏。

网友:
兄弟,您这DB9的 4接到  芯片 的16脚是啥意思?
串口取电?
能行么?

网友:
实际量这个脚电压是多少? 应该是大于5.5V 吧?

网友:
用的不是电解电容吧? 无极性的吧?
C7没啥事儿吧?

楼主:
是的,想串口取电,逃不过大人法眼,用的是贴片无极电容。

楼主:
但断了4脚取电,结果一样。

网友:
换个片子试试

楼主:
顶下,高手看看,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吧?网上的电路好象大都接R1IN-R1OUT T1OUT-T1IN

楼主:
我看了现在的板都是用贴片电容,没有用电解电容

楼主:
终于解决了,俺太粗心了,DB9封装弄错了,不有分公母,发送脚是3脚怎么接都不会错,可是接收2脚与4脚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