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 系统启动问题

楼主(2013-06-03):
前两天买了块BeagleBone Black全球版,回来一测发现:

1.只要插上SD卡,系统无法启动;不插SD卡,系统能正常启动。

2.插上有ubuntu的SD卡,按住系统启动选择按钮,系统无法启动,四个led灯均不亮;
带电拔下SD卡,按复位,系统无法从flash启动;断电后从新上电,可以从flash启动。

查看了一下BBB_SRM.pdf文档,有这么几句:

A switch is provided to allow switching between the modes.

  Holding  the boot switch  down  during  boot  without a  SD  card inserted will
force the boot source to be the USB port and if nothing is detected on the USB
client port, it will go to the serial port for download.
  Without  holding  the switch,  the  board  will  boot  from  eMMC.  If  it  is  empty,
then it will try booting from the uSD slot, followed by the serial port, and then
the USB port
.
  If  you  hold  the  boot  switch  down  during  boot,  and  you  have  a  uSD  card
inserted with a bootable image, the board will boot form the uSD card.

红色部分说的清清楚楚,不按下按键,系统从eMMC启动,如果eMMC是空的才选择从SD卡启动!

难道是我买到了次品吗?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系统启动后,插上SD卡仍旧识别不了,内置的linux不带SD卡驱动吗?

网友A:
哈哈,楼主头像快成M型了

网友B:
下载官网的最新的emmc flasher,解压到sd卡里,然后卡刷主板mmc里的os。刷机要45min,差不多重启前拔出sd卡。
或者下载官网里的sd卡版本的angstom系统固件,烧录好sd卡后,插板子使用,也就彻底不用板载mm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官网的最新的emmc flasher,解压到sd卡里,然后卡刷主板mmc里的os。刷机要45min,差不多重启前拔出sd卡 ...

谢谢~
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头像快成M型了

哈哈...莫要意淫,此图专拍色狼

网友C:
我看见有可能是因为USB供电不足导致的,使用外接5V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见有可能是因为USB供电不足导致的,使用外接5V电源试试

谢谢~
外接了5V 2A的电源,问题依旧啊,
不知道是不是下的镜像有问题,有空再试一下最新的镜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外接了5V 2A的电源,问题依旧啊,
不知道是不是下的镜像有问题,有空再试一下最新的镜像 ...

你用最新版本的系统了吗?

网友D(2013-11-29):
我也是这种情况,插上SD卡系统就起不来了,而且执行不了SD卡里的MLO。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该不是电源功率不够吧?哈哈
AM335X设计咨询,可以找我。

AM335X工控开发板,
QQ:259134942

网友:
我也要开始玩这个玩意了

网友E:
bbb的原生系统所带的uboot启动的时候如果发现有sd卡, 则sd卡会变成mmc0, eMMC则变成mmc1, 导致启动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种情况,插上SD卡系统就起不来了,而且执行不了SD卡里的MLO。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

请参考:http://www.eeboard.com/bbs/thread-17123-1-1.html

网友(2014-07-04):
引用 网友E:
bbb的原生系统所带的uboot启动的时候如果发现有sd卡, 则sd卡会变成mmc0, eMMC则变成mmc1, 导致启动失败 ...

这个回答靠谱,虽然我不懂,感觉这个应该是正确答案。

网友:
AM335X SD卡启动,各种说法都有,但是试试之后,都不行,不知道如何搞

网友:
哈哈,我们的板有种办法,给你们发个文件,我是觉得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