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种烧录方式

楼主(2013-06-03):
如下几种烧录方式:
1、网线烧录方式。是根据什么协议烧录的。
2、JTAG烧录方式。
另外:
FW后缀是什么格式的烧录文件。跟HEX有什么区别。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

网友:
网线烧录是需要boot支持的,其实就是IAP程序
jtag烧录就是通过jtag调试接口,在内存中植入一个烧写逻辑,然后烧写
fw后缀没见过,不知楼主是哪里看到的

网友:
fw后缀大概是firmware的缩写吧。估计是用boot烧录时用到的一个名字。反正都是BIN格式的,叫什么名字无所谓。

网友:
我也没见过FW后缀格式的烧录文件。

网友:
本质是二进制,其实没区别,但是有些软件只认某种特定的后缀,楼主这个FW是?

网友:
没怎么明白楼主的意思,我也正在弄关于烧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