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选型

楼主(2013-06-03):
  正在2款示波器中纠结泰克的MSO2024 和安捷伦的MSO2024A 价格都差不太多 都是200M带宽
主要参数:
泰克的记录长度1Mpts      波形捕获速率是5000/秒    最高采样率1Gs/s
安捷伦记录长度100kpts   波形捕获速率是50000/秒   最高采样率2GS/s

请教各位前辈应该选哪款好?请说明一下理由

网友:
对于一般的测试,安捷伦这款要好些,从性能到操作速度
泰克MSO2000的操作感觉反应慢
采集信号展开看细节时,泰克的1M存储深度比较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