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7.22安装后出现时间错误提示,求解。

楼主(2013-06-03):
大家好!我新买的dell笔记本,win7 64位系统,安装了iccavr7.22后弹出一个框框,提示时间错误。如下:
Your system clock appears to have been set back, possibly in an attempt to defeat the security system on this program. Please correct your system clock before trying to run this program again. If your clock is correct, please contact the author of this program for instructions on correcting this error (report code 0,7824,5267).

我把电脑时间修改后,启动时还时弹出这个框,大家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应该是安装过别的石皮解软件引起的,我碰到过多次了,如果不把ICCAVR在注册表里的东西删除干净,再怎么重装都是这样,简单一点,重装系统,完成后第一时间安装ICCACR,肯定能成功,但是后面再装其它的石皮解软件有可能会又出现此问题。

楼主:
我是刚才安装的,把时间改成2020年可以打开。但改成2019年还是不能打开,呵呵,真是够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