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寻卡芯片 低功耗待机电流可以做到5-10ua吗??

楼主(2013-06-03):
我在一个产品上测试到,RC522寻卡芯片 低功耗待机电流可以做到稳定在7ua左右,最多不超过10ua,而且关键是这么低的功耗下还能保持寻卡模式。

看了下手册,手册里面关于RC522低功耗的应用,就是硬件掉电和软件掉电处理了。但是问了下别人,都说芯片在硬件掉电和软件掉电的模式下,是不可能寻到IC卡的。

所以来问问大家了,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么低的功耗下还能保证实时寻卡的??

楼主:
请教大家了,这个IC卡唤醒是什么原理,电容唤醒??微波探测技术??真的挺难找到这方面资料的,请教了!

楼主:
再次请教

楼主:
刚又看了别人设计的,应该是天线部分加了几个电容,然后直接连接到MCU做中断唤醒检测,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求知道的朋友解释下

网友A:
发个完整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完整图看看。

没有完整图,主要还是分析如何唤醒MCU

网友A:
应该是接的AD口,读取整流后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的AD口,读取整流后的波形。

手上的示波器坏了,用万用表又读不到IO口电平的变化,

网友:
你的说法不可能。
只能间隙待机。
完会待机,读卡?

要明白一个简单的事,读卡器是如何读到卡的信息的。难道是卡发射信号给读卡吗?

网友:
要想卡工作,能量从何而来?

楼主:
应该是间歇读卡,然后用专业电路去检测,唤醒MCU,就是不知道具体做法

网友B:
一,无论处于什么节电模式,都做不到寻卡!因为节电下天线根本不会发送载波。
二,只能是通过其它方式,如红外等方式,发现卡后,唤醒读卡电路。
三、间歇读卡,可以实现总体节能,就是说顺时电流消耗还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无论处于什么节电模式,都做不到寻卡!因为节电下天线根本不会发送载波。
二,只能是通过其它方式,如 ...

你说的很对,节点模式下永远不能寻卡。需要定时唤醒,然后用寻卡函数,或者利用AD采样的方案,即瞬时电流还是很大,这个貌似没办法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你发的这个电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电压,确实刷卡时电压有点变化,但变化幅度很小,不容易判别的。不知道你的正常读卡时的功耗能到多少m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你发的这个电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电压,确实刷卡时电压有点变化,但变化幅度很小 ...

确实不容易判别,我现在是RC522芯片在1s内唤醒2ms寻卡方案,冲击电流有2m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容易判别,我现在是RC522芯片在1s内唤醒2ms寻卡方案,冲击电流有2ma左右, ...

wow,2mA的冲击电流很小了啊,不知道你说的是设备整体的电流啊还是只是射频这一部分的呢?不过即使只是射频的也已经很低了,我这用STM8L+RC522做的寻卡时电流要二三十个mA啊,不知道哪的问题呢?

楼主:
这么高电流啊,你先进入软件休眠模式,看电流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类似电容触摸按键的原理,普通情况都是待机节电状态【不寻卡】,当卡片接近时,会导致天线附近电容 ...

AS3911价格貌似挺贵,要30RMB左右,还有就是货源不大好,唉,心痛啊

网友:
见到别人做的用RC523(其实和522没啥区别,523可读身份证,522不行),平均功耗20UA左右,随时可检测卡,反应还可以(应该是200MS检测一下)。

网友E:
间歇启动射频天线10us,200ms启动一次,从天线端引出“检波”(这个词不一定准确),加些电容元器件,最后检测的是脉宽,有卡和无卡脉宽是不一样的。最后再启动522自身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间歇启动射频天线10us,200ms启动一次,从天线端引出“检波”(这个词不一定准确),加些电容元器件,最后 ...

请问下加些电容元器件,具体是怎么加法呢?能具体交流下么,现在就是卡在这块,一直没解决。

楼主(2013-07-04):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一份Ti的TRF79xx【RFID/NFC reader】的低功耗寻卡资料,你要的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

先谢谢了,我的企鹅 3 5 8 5 4 2 0 0 9

网友:
能将资料共享在论坛上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AS3911价格貌似挺贵,要30RMB左右,还有就是货源不大好,唉,心痛啊

AS3911兼容NFC?

网友:
AS3911 利用电容 电感 检测 卡片 人手

网友F(2013-08-29):
卡片接近检测,我们可以做到<5uA,室温条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卡片接近检测,我们可以做到

这么厉害,静态啊,牛的

网友G(2014-05-14):
引用 网友E:
间歇启动射频天线10us,200ms启动一次,从天线端引出“检波”(这个词不一定准确),加些电容元器件,最后 ...

大哥我现在也在用这个芯片,但是功耗怎么都做不下去,想问下你这个方法怎么设置啊。谢谢了

网友(2014-08-14):
引用 网友G:
大哥我现在也在用这个芯片,但是功耗怎么都做不下去,想问下你这个方法怎么设置啊。谢谢了 ...

请问这位兄台,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H(2015-08-04):
定时启动RC522发载波,单片机AD检测,可判断有没有卡,需要加外围电路。
一秒4次,可以把功耗做到20uA左右。

网友(2018-07-18):
引用 网友H:
定时启动RC522发载波,单片机AD检测,可判断有没有卡,需要加外围电路。
一秒4次,可以把功耗做到20uA左右。 ...

你有做过这块吧?有没有成熟的方案,加一个QQ:2881979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