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六线步进电机和BLDC有啥异同点?

楼主(2013-06-03):
如题,在看一个关于步进电机的东西,看到了三相六线步进电机,发现它和BLDC有点像啊  哪位大侠能从电气  机械特性   驱动方式上说说    这两个家伙的异同点?  谢谢!

网友:
BLDC一般是3相3线的。

网友A:
BLDC是星形接法3相3线,6只MOS管就可以控制了;三相六线步进电机一般需要12只MOS管,1/6拍上还有可以做细分什么的,控制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DC是星形接法3相3线,6只MOS管就可以控制了;三相六线步进电机一般需要12只MOS管,1/6拍上还有可以做细分 ...

三相六线和PMSM谁的功能更强大呢?

网友(2015-04-29):
引用 网友A:
BLDC是星形接法3相3线,6只MOS管就可以控制了;三相六线步进电机一般需要12只MOS管,1/6拍上还有可以做细分 ...

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也是六根线 三个mos管够了吧

网友:
两者内部构造不同(极对数不同,转子不同)。步进电机通常开环运行,可实现精确定位。BLDC通常用于速度控制,加编码器也可用于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