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单片机工作电压

楼主(2013-06-03):
HR7P90FHD是不是可以直接3.3V电压直接供电工作~

网友:
3.0v~5.5v

网友A(2013-07-10):
可以,只是内部晶振是按5V校准的,3.3V工作电压时要用内部晶振的话不太合适。还有就是5V的应用相对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内部晶振是按5V校准的,3.3V工作电压时要用内部晶振的话不太合适。还有就是5V的应用相对多一些。 ...

海尔HR7P系列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为3.0—5.5V,可以满足网友的系统3.3V工作条件。需要注意的是芯片配置设置项LVDS值设为2.1V。
另HR7P90芯片内部振荡频率默认值为16M,此值是经过出厂校准过的,精度可以达到±1%,芯片的内部振荡偏差受工作电压影响不大,具体信息可以参考HR7P90H芯片数据资料电气参数介绍章节。

网友(2013-09-25):
讲得很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