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切割的步进电机驱动是用什么方式的?

楼主(2013-06-03):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5%88%87%E5%89%B2

HL的线切割步进电机是用什么方式驱动的?

一般步进电机驱动器都是 脉冲+方向,这个直接驱动MOS管?如果是直接驱动,那不要细分了,精度能保证吗?不懂线切割,请科普!

网友(2017-03-06):
线切割XY轴用5相步进电机,UV轴用3相步进电机,带减速器的,通常一步走1u,不用细分也可以走很小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