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这是什么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3-06-03):
如图 没听说过

顺便贴一个正在用的示波器

网友A:
貌似是南京盛普的吧?
http://www.njspkj.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南京盛普的吧?
http://www.njspkj.com/

南京盛普怎么样啊? 国产的仪器好像都不被人待见

网友B:
DDS数字合成信号发生器,打开一看里面就是一个AD9850吧,你去看看淘宝上这个芯片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S数字合成信号发生器,打开一看里面就是一个AD9850吧,你去看看淘宝上这个芯片价格 ...

真便宜

网友:
不能输出任意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