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用来驱动无刷直流电机吗 bldc

楼主(2013-06-03):
rt,我想手焊一个电路,让无刷电机先转起来,转起来就可以了,别的没有要求,小功率的,用电脑散热扇的无刷电机可以不?这个驱动电路可以吗?我在网上找的电路,是用来驱动开关电源的电路。因为手里有这些元件,所以想用它。新手求教。想用dsp2812控制

楼主:
10R和100R应该用一样大的 我画错了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一般都是三相桥式驱动,这个才上下桥,难道才画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一般都是三相桥式驱动,这个才上下桥,难道才画1/3

只是三分之一啦  只是不知道这样搭配可以吗 没具体研究过

网友B:
楼主是做什么的呢,我画过好多BLDC的驱动电路不过都是玩具上用的

网友C:
这个我用过,可以用,还能保证上下管不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做什么的呢,我画过好多BLDC的驱动电路不过都是玩具上用的

我做着玩 学习无刷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用过,可以用,还能保证上下管不会短路

ir2104保证上下管不会短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r2104保证上下管不会短路吗

2104不能上下都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