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MAX232CPE通信只能发不能收,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3-06-03):
在通信栏目不能解决的问题

原来电容采用贴片104,改为105还是一样,电脑可以发送到单片机,但电脑无法接收单片机,问题确认是在MAX232的问题,因为把单片机(AVR M16L)RXD和TXD引线,用PL2303可以接收到。
好多天呀?

网友:
关闭电脑串口硬件流控

网友A:
1、直接短接串口2、3脚,自发自收
不通过换串口线,仍然不通过,换主板

2、将max232的9、10短接并与原电路断开,重复步骤1
不通过,检查6脚、2脚电压、更换max232

3、检查电路板走线

网友:
先确保所有连接真正常 我也遇到过 一个引脚发现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短接串口2、3脚,自发自收
不通过换串口线,仍然不通过,换主板

短接RS232的2、3脚可自发自收,测得MAX232CPE的电压如下:

1 C1+     7V
2 V+      8.63
3 C1-     2.8
4 C2+    3.47
5 C2-     -5
6 V-      -8.4
7         -7.32(无数据通信)
8         -7.32(无数据通信)

楼主:
终于解决了,俺太粗心了,DB9封装弄错了,不有分公母,发送脚是3脚怎么接都不会错,可是接收2脚与4脚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