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两个显示器关闭一个系统还是在双屏模式,怎解决?

楼主(2013-06-03):
很多时候都不需要双屏, 就把其中一个关闭了, 但系统还是工作在双屏的模式, 这样会带来很多麻烦, 例如有时候在副屏打开了一些程序, 下次启动这个程序的时候他会自动跑到副屏幕那里显示去了, 这时候只有开副屏把程序拉回来
另外还有就是鼠标会跑到副屏幕那里,这样也会有很多不便?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副屏关闭的时候让系统工作在单屏幕的模式?

网友A:
win+P搞定

网友:
显卡只是检测插座是否插入,显示器的电源开没开管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P搞定

能具体一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一些吗?

Win键就是Ctrl和Alt中间那个印着Windows图标的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键就是Ctrl和Alt中间那个印着Windows图标的键……

搞定了, 原来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