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使用SPI方式读写速度最高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3-06-03):
目前需要使用TF卡来记录数据,数据流的速率7.6Mbps,并且有可能提升到15.2Mbps,想评估一下使用目前主流的高速TF卡,用SPI方式操作,能否满足要求,望知道的坛友提供点参考,感谢!

网友A:
15.2Mbps有点虚高把!

网友B:
用SPI方式写应该是达不到的, 其实写数据是比较慢的,  各种卡的速率不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PI方式写应该是达不到的, 其实写数据是比较慢的,  各种卡的速率不大一样 ...

那是不是只能考虑用SDIO的方式了。。。我看了一下某宝上卖的class10的TF卡,号称速度可以达到48M,不知道这个48M指的是字节还是bit,不过SDIO是四线并行,SPI是单线串行,简单计算的话,即使SDIO方式下是48Mbps,那么SPI方式下应该可以达到12Mbps,勉强可以满足需求,不知道这样计算跟实际的读写速度会不会大的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Mbps有点虚高把!

15.2Mbps有点虚高,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只能考虑用SDIO的方式了。。。我看了一下某宝上卖的class10的TF卡,号称速度可以达到48M,不知道 ...

很多SD卡写的速度是都是读的最快速度,写的话要慢很多的, 几年前测过(18M SPI)读一个512字节不到1ms,写的话要3~10ms不等(不知道现在卡的速率有没有提升)。如果你要用文件系统写数据的话,基本上很难达到你的速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