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如何实现给小负载供电?

楼主(2013-06-04):
想用移动电源给单片机啥的模型做供电输出,但是由于单片机耗电小,移动电源会检测没有负载,几分钟后会自己断电
不知有啥好的解决方法不?

网友:
直接挂锂电池不好么

楼主:
移动电源方便的额5V,而且数量也多,方便

网友:
浪费电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A:
改下里面电路,把电流检测部分忽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下里面电路,把电流检测部分忽视掉

同意饭桶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下里面电路,把电流检测部分忽视掉

没有电流检测部份,如何实现休眠??

网友:
直接在5v输出上并一个电阻不就完了

网友:
也有的是检测USB插座的外壳与负极间的电阻,你可以短路他们试试

网友:
你拆了,拍照上来,大家一看就知道改哪了

网友:
8楼是太扯了吧

网友:
来找我给你定制吧~

网友:
给一个电压到输出电流检测就行

楼主:
貌似不好吧!!!

网友:
七电的有个开关来控制,可以选择不自动关机。

网友:
8楼最简单

网友:
单片机后面留个端口出来或者是复位脚做个反馈给移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