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问题(SDIO方式、走线)

楼主(2013-06-04):
痛定思痛,最终还是上阿莫来打扰大牛了,废话少说,直接进入主题!

问题描述:公司有几类产品,MCU为LPC1788,使用硬件的SDIO驱动SD卡,但是在SD卡读写的时候有时间会出现异常情况,改变SD卡的速度,这种异常出现的频率会相应变化(高速易出现),考虑到是否是硬件走线等原因,当然也不排除程序也有问题(程序使用的库程序、当然坛友有其他稳定的SDIO库也可以分享一下),网上看了些帖子说走线需要"等长"、“时钟线包地”,“滤波”等,有搞过此方面的朋友来发表发表意见,当然本人有什么进展也将在此一一跟进,本人绝不太监!

网友:
用SDIO,最高50MHz,你觉得这个速度应该怎样走线?

网友:
速度不高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呵呵,速度确实不高,只有1MB(4线----应该就是4MB、速度应该是不高)了!对多高的频率需要什么的走线概念还是不太清楚,还望大牛普及常识!

网友:
你是跑操作系统还是裸奔呢

楼主:
跑的UCOS,但是确定了读写有互斥的限制,并且根据打印也可以看到达到了这个要求!

网友:
LPC1778只能跑25MHz

楼主:
嗯,文档里面描述的是25MHZ,但是实际估计达不到这个性能,继续需找答案!

网友A:
50MHz的时钟频率根本用不着搞什么等长走线。当年133MHz的SDRAM也没有谁去做等长走线的。SDIO走线出问题一般在信号完整性上,看看信号的过冲和下冲是否太大了,还有就是时钟信号是否存在回沟的情况。这些一般做好PCB走线阻抗的控制就能解决的。

网友B:
MHZ级别的时钟线根本用不着走等长线,你可以在你的SD卡时钟线终端 加个电阻 试试呢。

楼主:
使用示波器看了下数据线,发现过冲和下冲还是有点严重(在高低电平变换时有些抖动、不是太规则的方波),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因为示波器比较古老,此处暂不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HZ级别的时钟线根本用不着走等长线,你可以在你的SD卡时钟线终端 加个电阻 试试呢。 ...

串个电阻,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求普及!

网友C:
前阵子在用STM32调SD卡, 发现总是CRC32错误, 而且与线的摆放位置有关(测试阶段, 用杜邦线).

后来将杜邦线长度缩小一半(5cm左右), 4线跑24M都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在用STM32调SD卡, 发现总是CRC32错误, 而且与线的摆放位置有关(测试阶段, 用杜邦线).

后来将杜邦线 ...

这个信息不错,朋友还有更近一步的总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个电阻,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求普及!

不是串联电阻,是加个相当于是下拉电阻 吸收时钟信号,防止信号反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个电阻,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求普及!

几十 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 欧姆...

好的,因为我们这个终端走线比较长,估计有30个厘米,现在上拉电阻改了下,从4.7K改成10K了,现在也准备串联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2015-12-24):
哥们,请假一下SD卡读取不稳定的问题。我们SD控制器与SD卡插座分别在两块板卡上,所以注定要通过排线进行连接,长度大约为40cm。这是否与你提到的时钟信号是否存在回沟有关联;或者你对于这种连接方式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网友E(2016-08-01):
遇到同样问题,板子与插座间距30cm吧,走的FPC,现在不稳定,有时甚至识别不到卡。

SDIO走长线,是否有个参考?

网友:
我见到很多车机也都是用FPC的,貌似还算稳定。我也用过SD卡的电路,不过距离很近,几十毫米的样子。我觉得要么减小距离,或者加感,串330的排阻试试,要么就降低速度,迁就较慢的那段信号,等长这个肯定是必须的。电源的毛刺也会有影响。这一切都做好了,正常使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8-11-22):
引用 网友E:
遇到同样问题,板子与插座间距30cm吧,走的FPC,现在不稳定,有时甚至识别不到卡。

SDIO走长线,是否有个 ...

你好 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19-01-25):
才看到,最后是因为那个TF卡非标准TF卡,IO驱动力很弱导致。除非换卡,否则只能缩短走线。

网友F(2019-07-11):
到最后还是太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最后还是太监了

哈哈哈哈,顶你
6年的时间,LZ都可以生娃去了,估计娃都可以打酱油了

网友:
太监帖子,哎。。。2013---2019

网友G(2021-12-11):
引用 网友A:
50MHz的时钟频率根本用不着搞什么等长走线。当年133MHz的SDRAM也没有谁去做等长走线的。SDIO走线出问题一般 ...

133MHz的SDRAM也没有谁去做等长走线的。。。真的吗?

133MHz的数据线,都可以随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G:
133MHz的SDRAM也没有谁去做等长走线的。。。真的吗?

133MHz的数据线,都可以随便走? ...

走线短的话随便走,不要超过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