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WM控制继电器同时对IO口接LED指示灯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3-06-04):
请问如何解决RT的LED闪烁的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RT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是什么?

RT是"如题".

网友:
PWM控制继电器?线圈的?

网友B:
PWM不能控制继电器吧?

网友:
PWM就是脉宽调制,调节占空比。

楼主:
为啥不能呢?

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阿   为了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不能控制继电器吧?

跟直接加电一样,接通时用大占空比,闭合后用小占空式维持,用PWM是为了降低功耗。

网友C:
    有点牛B,PWM控制继电器,触点不会很快被烧氧化吗? 闹着玩就可以!!PWM出来的平均电压要是比继电器的额定电压低,触电很快会氧化,当然如果是用来控制弱电的就不会,但是控制弱电设备有必要用继电器吗,继电器是有开关寿命的,而且功耗也大,好的继电器又贵,这个我就没法搞懂了
    你是说PWM控制继电器会导致LED灯闪烁吧?用功率足够的电源就没事了,用开关电源,主要是电压被拉低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牛B,PWM控制继电器,触点不会很快被烧氧化吗? 闹着玩就可以!!PWM出来的平均电压要是比继电器的 ...

你好 谢谢回复!

不过PWM控制继电器是肯定可以的  我是拆了进口产品看的

并不是直接对IO口输出PWM来开关继电器,而是另外有一个IO口专门输出PWM锁存信号,给比如74HC573,然后由此来驱动继电器

因为现在的很多MCU都有低功耗模式,那么只要在IO翻转的时候驱动有效继电器即可

这样整个板子的功耗很低很低...

楼主:
LED闪烁是因为在进行按键扫描, 也是低功耗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回复!

不过PWM控制继电器是肯定可以的  我是拆了进口产品看的

都接锁存器了,PWM还有意义吗?
不懂!

另外,PWM驱动LED,PWM变化时,LED当然会闪,想不闪接电容

网友:
lz描述也太不清楚了,既然要问大家就描述仔细点,不要惜字如金,电路也不给。
PWM驱动继电器,这一句大家已经决定够奇怪了,所以大家都在问这个,结果后边还有锁存电路。
同时驱动LED,是IO之直接驱动还是PWM驱动,还是同时驱动?
既然写在一起问,闪烁是因为继电器原因吗,有去掉继电器试一下吗?
后边又说LED闪烁是因为在进行按键扫描,是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牛B,PWM控制继电器,触点不会很快被烧氧化吗? 闹着玩就可以!!PWM出来的平均电压要是比继电器的 ...

是啊,搞PWM控制继电器不靠谱啊。。。。

网友:
继电器本身功耗就不低,还低功耗...
莫非整的磁保持?

网友D:
楼主说的PWM控制继电器的意思是:在继电器吸合的时候,100%占空比,吸合之后,可以调低占空比,比如50%,这样线圈就不会那么烫了。
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不要乱批判了,仔细看下继电器的手册,就知道可不可以了

网友D:
楼主的pwm频率是多高的?按理说频率高的时候,人眼就看不出灯是闪的了。

楼主:
我承认表达能力有问题
如果表达能力很好的话  也用不着成天搞电工技术了

赫赫  无非想咨询一下大家,如何用PWM控制继电器(非磁保持),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样用是肯定没问题的,原因也说了,是成熟产品中用的,至于说不能这样用的  只能说你还没用过,不知道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pwm频率是多高的?按理说频率高的时候,人眼就看不出灯是闪的了。

14400HZ

同道中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14400HZ

同道中人

楼主贴电路图吧,这样不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贴电路图吧,这样不好理解

CTRL就是PWM  引自MCU的P1.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看到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led

LED在另一张图上

就是直接从这张图上的IO口上拉Vcc+限流电阻。就不单独截图了 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在另一张图上

就是直接从这张图上的IO口上拉Vcc+限流电阻。就不单独截图了 太麻烦 ...

你就是单单ctrl这个脚做pwm处理,ioX这些口没有做pwm吗?

因为你说低功耗,看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够。

楼主:
这张图的意思是ctrl来控制573将IO的输出高低点平是否有效从而来驱动后面的继电器,所以IO口没有用PWM

网友:
PWM控制继电器~~~~~~~~~~~~长知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PWM控制继电器的意思是:在继电器吸合的时候,100%占空比,吸合之后,可以调低占空比,比如50%,这 ...

继电器资料看过了,没写可以用pwm控制,反而继电器上写明是xxV DC。我知道PWM是可以控制继电器,你们是利用继电器设计的余量来实现的。产品的参数是有误差的,不可能个个都一致的,厂家定的额定功率是为了保证产品100%能正常吸合,以保证合格率,你用小于额定功率去驱动继电器,可以,例如你用3V电压去驱动1个5v的继电器,看上去可以正常吸合,但有些参数误差较大的继电器就可能不能正常吸合了,或者用的次数多了,触电经常冒火花,最后接触不良了。从继电器的内部结构看,也不见得继电器吸合后可以不用那么大力来保持,弹簧张得越开,拉力就越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资料看过了,没写可以用pwm控制,反而继电器上写明是xxV DC。我知道PWM是可以控制继电器,你们是利 ...

看法相同, 控制接点通过小电流可能没问题, 但是在控制大电流的情况下应该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资料看过了,没写可以用pwm控制,反而继电器上写明是xxV DC。我知道PWM是可以控制继电器,你们是利 ...

比如一款继电器,HF115F-24,额定电压是24V,动作电压 <=16.8V,释放电压 >=2.4V,动作时间(额定电压)<=15ms,
那么针对这个继电器,我在需要该继电器吸合的时候,给他加24V电压,通电100ms,之后给他加12V的电压,能否维持触电的吸合呢?触点的接触电阻会变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法相同, 控制接点通过小电流可能没问题, 但是在控制大电流的情况下应该是会有问题的. ...

毫欧表+可调电源+继电器,有这三个东西你就可以测试下,这样有没有影响继电器触点了

网友:
的确可以这么用,多少年前在大功率接触器上都这么用过,不过不是PWM,是串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毫欧表+可调电源+继电器,有这三个东西你就可以测试下,这样有没有影响继电器触点了 ...

当大电流通过接点时考虑的并不只是接触电阻的问题, 而是要考虑到电磁感应的问题, 当继电器的线圈电压不足时, 对接点的HOLD能力不够, 大电流通过会让接点跳开.
印象很深刻, 因为碰过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机械继电器。用什么PWM控制,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
国人抄国外的东西 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另外国外的东西不一定比国内的好,他们也有菜鸟。不要总是自己人瞧不起自己人。

除非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pwm降压来维持继电器吸和?不过楼主确实表述不到位,得猜!

网友:
PWM控制继电器的目的或许不是为了省电,继电器的维持功耗都有最低限度,不论PWM或其他方式。好比PWM控制灯泡亮度,亮度一样的,功耗也应该一样的,降低占空比就会降低亮度。很明显省电不是最终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大电流通过接点时考虑的并不只是接触电阻的问题, 而是要考虑到电磁感应的问题, 当继电器的线圈电压不足 ...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继电器吸合后生产火花导致的触点被弹开,等继电器吸合后保持100毫秒左右等火花消失后,就可以减小线圈电压了。

另外楼上大家也都别吵了,这种方法用的少并不代表其不可靠。大家看看Tyco公司的继电器PWM控制应用文档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26c6853b376baf1ffc4fad0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资料看过了,没写可以用pwm控制,反而继电器上写明是xxV DC。我知道PWM是可以控制继电器,你们是利 ...

首先  申明  我不是TE公司的  呵呵
发个官方资料说明

http://relays.te.com/appnotes/app_pdfs/PWM_application_note.pdf

网友:
想看懂好难啊 。。。

网友F:
确实没这样用过,不过还是要看设备的使用场合吧,一般无振动的环境下使用应该可以,可如果用在移动或振动的场合,可靠性有待考究。

用过军品级的小型继电器,触点负载DC30V 5A或AC110 2A,线圈功耗1.2W,线圈电压DC24V,哪个烫啊,问厂家温升40度,也就是说环境温度25度时,继电器表面温度要达到65度,可厂家实验过-40~85度环境温度工作正常。厂家技术人员解释就是为了抗振动,提高可靠性,保证吸合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大电流通过接点时考虑的并不只是接触电阻的问题, 而是要考虑到电磁感应的问题, 当继电器的线圈电压不足 ...

继电器吸合之后,需要施加的电流  1、维持吸合+2,抗震动。
你说的大电流的电磁感应问题,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没这样用过,不过还是要看设备的使用场合吧,一般无振动的环境下使用应该可以,可如果用在移动或振动的 ...

30A的继电器,温升七八十度都有。

网友:
别用继电器了,用三极管或者MOS管不行么

网友:
是否要考虑下PCB板的工作环境,有没有较大幅度的振动

楼主:
大家好 谢谢大家的回复

基本上肯定 用PWM控制继电器没问题,新的问题是:

我用8M的晶振最高只能产生15.6k的频率,请问在无法改变晶振频率的情况下 如何提高PWM到手册中推荐的20kHz或以上?

网友(2016-03-01):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谢谢大家的回复

基本上肯定 用PWM控制继电器没问题,新的问题是:

请问你控制继电器的频率是多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