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38K开关信号干扰红外接收头

楼主(2013-06-04):
制作了一个测试设备,利用红外发射管发射红外信号,接收头接收该信号检测是否有遮挡,判断设备是否工作正常,现在出了这么一个问题:38K开关信号通过一根1米左右的双绞线(5V信号通过1K电阻限流),这时没接任何发光二极管,38K信号发出30个脉冲,第二十个脉冲时采样红外接收头,接收头有10%以上的反应几率,如果采样时没有38K信号,则接收头没反应,采样时刻是确定的,接收头采用限流电阻供电,100uF,100nF并联电容滤波,并且接收头和38K信号是通过隔离电源隔离的,这该如何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
1、加屏蔽
2、发射部分或接收部分做成分体的

网友:
二楼正解,分离加屏蔽最好。硬件不能变的话可以在软件上设法消除,加长检测信号宽度,多次检测50%成功即可判为有信号

网友:
接收端加定向!  用黑管套住接收,指向发射端。

楼主:
大家帮我一下,我在此卡壳了

网友:
38K信号线,是否是GND+38K信号?如果是,可以使用屏蔽线了,效果会很显著的。

网友:
可以与楼上说的,使用屏蔽线,并独立分开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