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常用雕刻刀

楼主(2013-06-04):
最近新装了个雕刻机, 还没买刀, 可惜刀的种类太多不可能都备齐了。 求推荐几种常用型号

主要工作 :

最主要的  我想用一块办公桌的刨花板当工件平面   该用什么刀自攻平面

PCB切割 打孔
亚克力  塑料  PVC 雕刻
做木头浮雕

忘前辈指点

网友:
1.PCB切割用玉米铣刀,1mm或1.5的就差不多了,钻孔有专门的钻头,买自己需要的规格就可以了
2.亚克力 塑料 可以用 单刃铣刀,大小按自己开孔的要求来买,PVC 可以用单刃铣刀 或柱刀
3.木头浮雕用平低尖刀,角度按需要买。

补充:
木垫板可以用 双刃铣刀,大直径,5mm或6mm的

网友:
刨花板是做不了平面的 哦,还是老实弄一块 电木什么的吧

楼主:
明天 试试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