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爱好者做的开发板板,xx每天更

楼主(2013-06-04):
先上图:

这个是整板的:

这个是插屏的:

这个是总图:

先上这几张看是神马显示效果,之后继续更。。

楼主:
第一次发xx帖,貌似效果还行。。

网友A:
看起来挺精致的,价格多少

楼主:
用心做的,先整素材,素材整理好后再集中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挺精致的,价格多少

全套158,TB上有真相。。

网友:
光耦见到,好像没有隔离供电???

网友:
看起来不错。
帮顶。
继续。

网友B:
电阻全直插?

如果全改成贴片,是不是就显的板子上没什么东西了,显的太空,不好看,所以全用直插

网友C:
善意提醒:做广告去广告版,否则ID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全直插?

如果全改成贴片,是不是就显的板子上没什么东西了,就剩几个芯片,不好看,所以全用直 ...

1.拔DIY方便,毕竟是学习型的,做项目或产品用贴的
2.在于软硬件的有机整合,而不在于单纯堆硬件,我会在代码上做得更方便些,让各位亲学的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善意提醒:做广告去广告版,否则ID不保!

资料在整理中。。

楼主:
下面开始连续上图:
MCU子系统

Uart串行口

Disp显示子系统

BEEP有源蜂鸣器

双路继电器

RTC(DS1302)

KEY独立按键接口

X5045P

PCF8591P

DS18B20

IR接收头

图完了,之后再上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你,兄弟

中午太困,睡会再传新的码。。

网友:
看见右上 8个稀稀拉拉电阻,毛不舒服,,

网友E:
去店里看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店里看了一下。

随便逛。。

楼主:
刚出炉的,跟显示外设的相关测试码,LED+SMG+LCD,工程在Disp文件夹中,代码在code文件夹中。。KeilC51v9.03。

楼主:
今天出炉的:SMG精准时钟(24小时制),三键实现时间调整,并带位闪特效: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M      P0
#define  WM      P2

uchar code SMG_D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SMG_WM[]={0x00,0x20,0x40,0x60,0x80,0xA0};

sbit  K1=P3^2;
sbit  K2=P1^1;

sbit  K3=P3^4;
sbit  BEEP=P3^5;

uchar cnt=0;
bit   sec_flg=0; // 0:1秒未到。
char  sec,min,hour; // 时,分,秒。
uchar dis[6];
uchar status=0;     // 初态:禁止调时。

bit   ss_flag = 0;
//-------------------------------------------------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
void     T0_init()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ET1=1;
TR0=1;TR1=1;
PT1=1;
}
//==============================================================================================
void     main()
{
T0_init();

RD=0;

// D1=0,D2=1;

while(1)
{
  if((sec_flg)&&(status==0))
  {
   sec_flg=0;

   sec++;
   if(sec>59)  sec=0,min++;
   if(min>59)  min=0,hour++;
   if(hour>23) hour=0;
  }

  dis[0]=sec%10;
  dis[1]=sec/10;
  dis[2]=min%10;
  dis[3]=min/10;
  dis[4]=hour%10;
  dis[5]=hour/10;

  if(status!=0)
  {
   if(!K1)
   {
    while(!K1);
                BEEP=0,delay(1000),BEEP=1;
        switch(status)
        {
         case  1: hour++;
                  if(hour>23)
                           hour=0;
                          break;

         case  2: min++;
                  if(min>59)
                           min=0;
                          break;

         case  3: sec++;
                  if(sec>59)
                           sec=0;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K2)
   {
    while(!K2);
                BEEP=0,delay(1000),BEEP=1;
        switch(status)
        {
         case  1: hour--;
                  if(hour<0)
                           hour=23;
                          break;

         case  2: min--;
                  if(min<0)
                           min=59;
                          break;

         case  3: sec--;
                  if(sec<0)
                           sec=59;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f(!K3)
  {
   while(!K3);
         BEEP=0,delay(1000),BEEP=1;

   status++;

   if(status>3)
   status=0;
  }

}
}
//===============================================================================================
void    T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cnt++;

if(cnt>=20)
{
  cnt=0;
  sec_flg=1;
}
}

//----------------------------------------------------------------------------------------------

void    T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counter;
uint   ct;

TH1=0xFC;
TL1=0x18;

ct++;
if(ct>3000)
{
  ct=0;
  ss_flag=!ss_flag;
}

if(status!=0)
{
  switch(counter)
  {
   case 5:
                  if(status==1)
                  {
                   if(ss_flag)
                   {
                    DM=0xFF; WM=(WM&0x1F)|SMG_WM[5]; DM=SMG_DM[dis[5]];
                   }
                   else
                   {
                    DM=0xFF;WM=(WM&0x1F)|SMG_WM[5];DM=0xFF;
                   }
                  }
                  else
                  {
                   DM=0xFF; WM=(WM&0x1F)|SMG_WM[5]; DM=SMG_DM[dis[5]];
                  }
                  break;

  case 4:
                  if(status==1)
                  {
                   if(ss_flag)
                   {
                    DM=0xFF; WM=(WM&0x1F)|SMG_WM[4]; DM=SMG_DM[dis[4]]&0x7F;
                   }
                   else
                   {
                    DM=0xFF;WM=(WM&0x1F)|SMG_WM[4];DM=0xFF;
                   }
                  }
                  else
                  {
                   DM=0xFF; WM=(WM&0x1F)|SMG_WM[4]; DM=SMG_DM[dis[4]]&0x7F;
                  }
                  break;

  case 3:
                  if(status==2)
                  {
                   if(ss_flag)
                   {
                    DM=0xFF; WM=(WM&0x1F)|SMG_WM[3]; DM=SMG_DM[dis[3]];
                   }
                   else
                   {
                    DM=0xFF;WM=(WM&0x1F)|SMG_WM[3];DM=0xFF;
                   }
                  }
                  else
                  {
                   DM=0xFF; WM=(WM&0x1F)|SMG_WM[3];DM=SMG_DM[dis[3]];
                  }
                  break;

  case 2:
                  if(status==2)
                  {
                   if(ss_flag)
                   {
                    DM=0xFF; WM=(WM&0x1F)|SMG_WM[2]; DM=SMG_DM[dis[2]]&0x7F;
                   }
                   else
                   {
                    DM=0xFF;WM=(WM&0x1F)|SMG_WM[2];DM=0xFF;
                   }
                  }
                  else
                  {
                   DM=0xFF; WM=(WM&0x1F)|SMG_WM[2]; DM=SMG_DM[dis[2]]&0x7F;
                  }
                  break;

  case 1:
                  if(status==3)
                  {
                   if(ss_flag)
                   {
                    DM=0xFF; WM=(WM&0x1F)|SMG_WM[1]; DM=SMG_DM[dis[1]];
                   }
                   else
                   {
                    DM=0xFF;WM=(WM&0x1F)|SMG_WM[1];DM=0xFF;
                   }
                  }
                  else
                  {
                   DM=0xFF; WM=(WM&0x1F)|SMG_WM[1]; DM=SMG_DM[dis[1]];
                  }
                  break;

  case 0:
                  if(status==3)
                  {
                   if(ss_flag)
                   {
                    DM=0xFF; WM=(WM&0x1F)|SMG_WM[0];DM=SMG_DM[dis[0]];
                   }
                   else
                   {
                    DM=0xFF;WM=(WM&0x1F)|SMG_WM[0];DM=0xFF;
                   }
                  }
                  else
                  {
                   DM=0xFF; WM=(WM&0x1F)|SMG_WM[0];DM=SMG_DM[dis[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if((counter==2)||(counter==4))
  {
   DM=0xFF; WM=(WM&0x1F)|SMG_WM[counter];DM=SMG_DM[dis[counter]]&0x7F;
  }
  else
  {
   DM=0xFF; WM=(WM&0x1F)|SMG_WM[counter];DM=SMG_DM[dis[counter]];
  }
}

counter++;
if(counter>5)
  counter=0;
}

楼主:
今天心情甚好,再更一个长短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不错啊

用心做的。。

楼主:
这段时间找屋子忙的没时间更了,先上个图,明天继续开更:
案例全以多文件为主的风格来进行板上个外设的各种控制应用。

网友G:
好漂亮的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漂亮的板子啊

用心做的,代码更爽。。

楼主:
功能:LED闪灯测试
运行:

程序:

码包:

楼主:
功能:SMG静态显示与显示函数
运行:

程序:

码包:

网友H:
其实,从当年的周立功的LPC2200的板子开始,我就极度鄙视把板子做成黑色的了。看着挺酷!但是,想用万用表量一下连线,但是又没有PCB图的情况下,紧靠原理图来看,真的很费劲啊。走线都看不清楚,线一密,就眼花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其实,从当年的周立功的LPC2200的板子开始,我就极度鄙视把板子做成黑色的了。看着挺酷!但是,想用万用表 ...

+1
还是习惯绿色或者黄色的板子,铜线和空白处的对比度高,检查起来很爽
黑板纯粹装B的

网友J:
做的不错

建议再把板子弄漂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还是习惯绿色或者黄色的板子,铜线和空白处的对比度高,检查起来很爽
黑板纯粹装B的 ...

萝卜青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的不错

建议再把板子弄漂亮点

以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還不錯,mark!!

谢谢。。

网友:
看了一下 板上的器件全部都是直插 没有必要吧

楼主:
今天再更:
1.
2.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从当年的周立功的LPC2200的板子开始,我就极度鄙视把板子做成黑色的了。看着挺酷!但是,想用万用表 ...

黑色就一个用处:给“艹板”和“维修”的增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起来还好,帮顶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