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单片机转BCD送显示问题

楼主(2013-06-04):
刚刚开始学习430单片机。以前一直用51的汇编。有点问题请教大家。现在处理了一组数据uint型的, 这个数据送显示前还需要BCD转换吗?(51的是需要的);需要的话,430C语言中有标准程序,还是需要自己编。自己编写的话谁有标准的程序可以参考下,刚入手C语言不是太熟悉呵呵谢谢。注意是unsigned int 类型的。还有就是我如果送到数码管显示的话。这个unsigned int 型16位的数转换到十进制最大应该是65535。怎么用C语言送数码管显示,需要编写个数组吗?有可以参考的例程不,谢谢大家。

楼主:
查了下资料不知道对不对,分享一下理解:把UNIT型的16位数,分别进行除10000;除1000;除100;除10;%X.;所得的数字分别为十进制的万、千、百、十、个位。这就完成了BCD的转换。然后送显数码管时,先定义一个0到9的数组,分别对应数码管的0-9的断码表,然后个十百千万分别查表后按位进行送显示就行了。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如有错误望高手指点。

楼主:
此贴可以结了。经过程序验证已经没问题了,上面的思路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