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电容,50V/22uf用什么类型的电容成本低,效果好?

楼主(2013-06-04):
请有经验的前辈推荐一下,要求是贴片封装的,普通的0805,1206贴片电容容量和耐压能不能做到这么高?

网友:
最高25V,我们现在就在用,风华22UF/25V

网友:
1206做成这个参数估计有点难,可以选择几个电容并联。

网友:
陶瓷电容应该可以

网友:
贴片铝电解电容

网友:
贴片铝电解电容
+1

网友:
35V倒是容易

电解电容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建议使用贴片式的铝电解电容  (这效果好点)

或者用几个1206的进行并联

网友:
成本低的就是陶瓷电容,除了几百uf用于储能的场合,陶瓷电容已经取代了钽电容

网友:
贴片铝电解可以的,黑金刚电解电容应该也可以的。电源滤波可以大中小组合滤波的。比如1000uF/50V电解电容+22uF/50V贴片铝电解+0.1uF/50V 1206

网友A:
求科普:黑金刚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科普:黑金刚电解电容?

黑金刚,一种小日本的很牛逼的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金刚,一种小日本的很牛逼的牌子

黑金刚不是牌子。

所谓黑金刚电容指的是日本化工生产的某一系列电容。

外观以黑底金字(也有黑底白字的)为主要特点。

所以有黑金刚之称啊。

网友:
高耐压陶瓷电容建议选择太诱的
50V/22uF的,至少1210尺寸的了。
反正我用到10uF/50V的,已经是1210的了。